很少发贴,记录一下自己开始做的不计成本的三角洲3D打印机

楼主(2021-11-11):
最近把之前1280买的I3打印机卖掉了,其实半卷耗材都没有用完,卖完就后悔了,但也没有什么,我早就想换一个自己喜欢的,经过网上的很多种机型的架构参考后,我得出我自己想的是以下的这种。关于DIY成本不是这次的主要目的,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好用的机器,不是想做一个省钱但毛病多多的机器,这样只是浪费时间。

1.构架模型选三角洲模式:参考了很多,真正适合自己DIY长久使用的不多,我本来是想用UM的结构,但真正用过的人反映这种构架的优秀只是在理论上,实际上效果不太好,所谓多个香炉多个鬼,太复杂的设计导致决定出毛病的地方太多。最后我自己决定选用比较简单,但调试也是最复杂的三角洲的结构。

2.整体为全金属架构:整体为了3D打印精度,分为上盖板为6MM 304不锈钢板,中间用6根20的光杆连接,下部也为6MM不锈钢板,不选用铝型材,空芯铝型材的稳定性是我觉得不太可靠,连接方法一般都是用螺丝卡在缝隙里,间隙太大,就算当时拧紧后,但经过打印一段时间后的振动,又会导致整个机器的精度下降。特别是随着打印的速度加快,这种精度损失更大。所以我觉得铝全金型材只能做为验证机使用。

3.传动结构不使用皮带:原来也是考虑了皮带,但网上有人说三角洲的结构,要使用皮带长度大于1米多,这个伸缩量就很可观了,本来三角洲机器对精度要求高,否则调试非常困难,我参考了国外的成品机器,三组提升装置,每组用一根2020的大行程的丝杆(行程550)为动力传送,用57电机,以1:3的齿轮比(20:60)的比例驱动,两边配合16或是20的光杆做为垂直辅助上下。

4.电源选择:一般网上使用的都是12V为电源,但我觉得电源对于机器的稳定性和速度还是比较重要的,相同的功率下,高电压会减少驱动模块的热量,提升稳定。(个人感觉,所有的机器设备当中,电源是重中之重),这次我选用了台达的24V的 1000W电源做为外接驱动。

5.驱动模块的选择:目前是用了8826进行驱动,如果发现不太理想的话,后期准备换为DM542驱动模块。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准备上100W的台达伺服,这些成本会直线上升。

6.杆长的选择:这个我真的就没经验了,目前我机器的热床是220的圆型热床,但后续可能会放大,这个打印头上的连接杆的选择的我就真的不知道选多大的了,我初其打算选用360的测试一下,也不知道合理不,有懂的朋友麻烦指教一下。

目前就想到这些,后续我会继续加上我的进度。先占4个楼层。

先放出架构

2021年11月15日,这几天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到很晚,现在设计的主体是出来了,丝杆是2020的,行程560MM,光轨是20的,长1000MM ,用这么长是怕以后会对Z轴行程升级。上部用200长的皮带,57电机传动,上面准备放一直遮灰罩。上顶放PLA耗材。

这个是顶端传动结构,
因为是从零画起,我对SW也不太熟,所以进度有一些慢。

楼主:
先占个图床位1

楼主:
先占个图床位2,管理员勿删

楼主:
先占个图床位3,占三个图床位应可以了。

网友A:
16年的时候跟楼主一样,主板、电源都买好了。找配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家有铝合金机身、线性滑轨的三角洲才2K块,还做个毛线。

3D打印的结构灰常重要,丝杆结构的话速度很难起来。而FDM形式的3D打印就已经限制了精度,一味追求结构没啥意义。如果非要精度高不如做个精密雕刻机,然后把挤出机挂上面是一样的原理,把3D打印的3轴信号接入进来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年的时候跟楼主一样,主板、电源都买好了。找配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家有铝合金机身、线性滑轨 ...

丝杆的速度上不来??你要几米/分,20米?30米还是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杆的速度上不来??你要几米/分,20米?30米还是50米?

结合机器结构来,小尺寸的丝杆能有多少速度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惯量,丝杆的机构重些还是同步带的机构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丝杆的速度上不来??你要几米/分,20米?30米还是50米?

相对于皮带来说,同样的电机。肯定是皮带速度更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皮带来说,同样的电机。肯定是皮带速度更快啊

20M/Min以上的时候丝杆要比皮带快你信不信,特别是响应速度。皮带只是价格有优势一些

楼主:
晕了,真的太长时间没有来了,现在对坛子的使用都不太清楚了,现在时间长了是不可以编辑的。因为对SW也是不太熟,有一些构想,暂时进展到这个样子。

网友:
B站见过一台3角洲,听说这种结构调机能调得人没脾气。楼主加油。
我用的是COREXY,主要看使用需求吧。
如果要求精度,为何不直接上那款什么光固化的?

楼主(2021-12-13):
20211207:定制的部份零件回来了,安装起来了试试,还是有点样子的,现在丝杆和光轴的联接板也到了,但是因为安装鱼眼的铝材还没有回来,所以暂时停工了。这个3D打印机的重量看起来有点吓人了,现在估计有35KG重,另用2005的丝杆,一切按高标准的精度看齐,希望不会遇到调平的问题,不过后续也有自动调平的想法,还是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D(2022-04-20):
楼主还没完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没完工么

机械完工了,但调试上却烂尾了。

网友:
有必要用2005这么粗的丝杆么?我的全金属雕刻机用的丝杆也只是1605的,用来做些不重的雕铣工作也完全够用。
另外,个人觉得,决定3D打印模型的最终的精度的因素很多,比如3D打印机的喷嘴大小、挤出机的挤与回抽精度、切片的厚薄、驱动器细分、打印软件本身等等,都会影响最终的打印效果。就一般的机器来说,打出的模型整体精度并不会因为用了丝杆就得到多少提升。另外就耐久性来说,虽然说皮带时间长了会老化松驰,但3D打印讲究的是效率,在长时间高速反复运行情况下,丝杆的耐用性同样也是问题。
说这么多,只是想提醒楼主钱要用在刀刃上

网友:
有这钱,不如去做UM的,结构优势大很多,没必要在辣鸡结构上浪费钱

网友:
现在都流行voron了,关键是用的人多起来,出了问题也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