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铅酸电瓶的壳,锂电的芯

楼主(2021-11-11):
一朋友的拉杆音箱电瓶不能用了,找到我,非要改锂电池,说是轻。省了一些过程。不足的是容量,比原来差多了,我用的是6个电池2并3串,如果搞成4并3串理论上容量大一倍。容量还没得测试。
拆电瓶有危险,也不环保,千万不要尝试模仿。

网友:
买的壳子就买的壳子 还小心拆掉洗干净  本来就有标准铅电大小的外壳卖

网友:
这盒子以前就是锂电池吧,是铅酸盒子不可能这么新。。。。

网友:
购物网站有铅酸电池大小的空塑料壳卖,完全不需要拆

网友:
经典物品,铅酸占位盒

网友:
这拆的不划算啊,卖掉的钱可以买个好盒子啦

网友:
这个保护板能行?才3A电流
我也刚改了一个广场舞音响,5并3串。

网友A:
这个保护板连12伏锂电钻都带不动的,能打火就神奇了。

网友A:
才两并三串,不用超30安放电的高倍率电芯,估计就是做了个寂寞。

网友B:
这么大个盒子 你放这点电池 你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两并三串,不用超30安放电的高倍率电芯,估计就是做了个寂寞。

只用在拉杆音箱上边,要那么高的倍率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个盒子 你放这点电池 你好意思?

胸罩里面没有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护板连12伏锂电钻都带不动的,能打火就神奇了。

拉杆音箱不需要大电流。

网友:
不怕正极短路?就靠电池泄压阀吗

网友B:
精辟啊 你真是个淫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辟啊 你真是个淫才

这个盒子里面有固定电池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