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G80-1213EDS滚筒洗衣机彻底拆解清洁除垢

楼主(2021-11-12):
坛里找不到此机的拆解图,算是首拆吧……分享给大家用了6年,看过别人发的视频,怕.......一直怀疑里面很脏,干脆来个大清洗吧……

机子太重,强行移到阳台拆解,一些过程省略,因为里面太脏,所以图也不传了,免得你看不下去,传一些重要部分吧……
拆解过程中做了一些实验,为以后维修做些参考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正常工作情况下

正常工作情况下

一级的,不知道省电不

一级的,不知道省电不

机器后面盖板上的电路图

机器后面盖板上的电路图

拆开正面的门,6个罗丝,对称的水泥块,是配重块吗?

拆开正面的门,6个罗丝,对称的水泥块,是配重块吗?

顶端再送一块,共三块水泥,重量超过30斤

顶端再送一块,共三块水泥,重量超过30斤

这样看不脏,脏兮兮的东西在里面,过程省略500字……..

这样看不脏,脏兮兮的东西在里面,过程省略500字……..

这个是进水盒

这个是进水盒

这个是门开关

这个是门开关

三线的,里面是个电磁线圈

三线的,里面是个电磁线圈

拆下的面板

拆下的面板

面板上拨下来的线,好多,最后全分析了干嘛的

面板上拨下来的线,好多,最后全分析了干嘛的

四线电机控制和5线水位、水温传感器线

四线电机控制和5线水位、水温传感器线

电源滤波

电源滤波

底部的发热管

底部的发热管

红白线是温度传感器,常温下6.68K

红白线是温度传感器,常温下6.68K

黑和棕电源线

黑和棕电源线

排水系统和排水电机

排水系统和排水电机

这个水位传感器的一部分,靠水的压力把里面的空气压缩到感应探头

这个水位传感器的一部分,靠水的压力把里面的空气压缩到感应探头

探头前端的小管子

探头前端的小管子

进水电磁伐

进水电磁伐

二个阻值均为4.2几K欧

二个阻值均为4.2几K欧

水位感应器,靠电感量感应,后面拆解实测

水位感应器,靠电感量感应,后面拆解实测

排水电机,可直接上220测试好坏

排水电机,可直接上220测试好坏

滚筒的皮带轮,铝制品

滚筒的皮带轮,铝制品

这个罗丝很紧,电帮手打了半分钟才拆下来,里面上了红胶

这个罗丝很紧,电帮手打了半分钟才拆下来,里面上了红胶

变频电机皮带轮

变频电机皮带轮

变频器电源滤波,其实就是一个电感,实测4.7mH

变频器电源滤波,其实就是一个电感,实测4.7mH

楼主:
先清洁干净,这样的图可以放出来

下端放水面板、进水盒、前面板

下端放水面板、进水盒、前面板

拆得很散咯

拆得很散咯

贮水前盖,带有发热管和温度探头

贮水前盖,带有发热管和温度探头

不锈钢的大滚筒

不锈钢的大滚筒

看着干净了

看着干净了

滚筒轴,有轻微磨损

滚筒轴,有轻微磨损

还是有些洗不干净

还是有些洗不干净

这样洗不行的,这个也得拆下

这样洗不行的,这个也得拆下

拆这个有点难度,比较重,慢一点

拆这个有点难度,比较重,慢一点

后面轴承6206,前面的是6207 ,加注润滑油

后面轴承6206,前面的是6207 ,加注润滑油

电老虎……1800W

电老虎……1800W

这质量还是挺好的

这质量还是挺好的

买洗衣机送水泥预制块

买洗衣机送水泥预制块

拆空了

拆空了

就剩一个壳了

就剩一个壳了

整个阳台放满了

整个阳台放满了

滚简的支撑脚,一边一个

滚简的支撑脚,一边一个

楼主:
拆滚筒电机,看一下电路板

串联在电机电源端的电感

串联在电机电源端的电感

上面标明6mH,实测只有4.7mH,难道用久了容量下降吗?

上面标明6mH,实测只有4.7mH,难道用久了容量下降吗?

电板手搞定的,也上过红胶

电板手搞定的,也上过红胶

接线端子,从主板上过来的

接线端子,从主板上过来的

这个不能直接上220

这个不能直接上220

整机十多斤,铝合金外壳

整机十多斤,铝合金外壳

另一端接线

另一端接线

变频板直接到线圈

变频板直接到线圈

做功质量不错的

做功质量不错的

电机铭牌,洗衣时还是比较省电的

电机铭牌,洗衣时还是比较省电的

这个肯定是铜线哈

这个肯定是铜线哈

本想给它也上点油,转动手感挺好,先用这吧

本想给它也上点油,转动手感挺好,先用这吧

铝散热器厚实

铝散热器厚实

拆掉外壳看到元件,感觉肉少了一点

拆掉外壳看到元件,感觉肉少了一点

用料道是舍得

用料道是舍得

你吃糠390UF

你吃糠390UF

散热器下的好东西

散热器下的好东西

专用的芯片吗?7只脚?

专用的芯片吗?7只脚?

外壳上的黑斑,洗不掉

外壳上的黑斑,洗不掉

楼主:
随机的故障代码没有水位故障的,就来段模似试验以后检查它就可以直接测电感量就能知道好坏了

贴在机身上的

贴在机身上的

不插水位感应的三根线,主板显示E33

不插水位感应的三根线,主板显示E33

15年的产品,实用6年多了

15年的产品,实用6年多了

3线插头

3线插头

感应进气口

感应进气口

其实套上管子用嘴吹也可

其实套上管子用嘴吹也可

5V的工作电源

5V的工作电源

网友说判断好坏只能带换

网友说判断好坏只能带换

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不出什么

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不出什么

反正测量就是通

反正测量就是通

皮料手感柔软,估计是硅胶,注意上面标的3.8

皮料手感柔软,估计是硅胶,注意上面标的3.8

下面一个磁珠,拍摄不是很清楚

下面一个磁珠,拍摄不是很清楚

靠弹簧复位的

靠弹簧复位的

终于知道原理了

终于知道原理了

里面就是一个线圈,主板检测电感量来知道水位多少

里面就是一个线圈,主板检测电感量来知道水位多少

磁珠在线圈中央上下运动,磁珠越靠近线圈,电感量越大,离远了电感量就小了 ...

磁珠在线圈中央上下运动,磁珠越靠近线圈,电感量越大,离远了电感量就小了 ...

直接测电感量,3.8标识就很好解释了

直接测电感量,3.8标识就很好解释了

我这是反过来的,重力下去了一点,所以电感量大了一点

我这是反过来的,重力下去了一点,所以电感量大了一点

用手压下去,模拟水位上涨,最大电感量6.54mH

用手压下去,模拟水位上涨,最大电感量6.54mH

轻轻压一半

轻轻压一半

测量一个我收藏的大电感

测量一个我收藏的大电感

楼主:
开始装机了……此处再省略500字

先装它

先装它

上点油,装时好进

上点油,装时好进

罗丝上红胶

罗丝上红胶

轴承位置上油

轴承位置上油

这样方便安装

这样方便安装

一插到头,一个字,爽

一插到头,一个字,爽

用的这种油

用的这种油

安装皮带轮

安装皮带轮

同样上红胶,注意别太多,打满鸡血估计以后就拆不下来了

同样上红胶,注意别太多,打满鸡血估计以后就拆不下来了

4-5个丝

4-5个丝

它的功劳,没它靠梅花板手肯定拆不下

它的功劳,没它靠梅花板手肯定拆不下

当当响后5秒钟,保证紧到位

当当响后5秒钟,保证紧到位

上这种罗丝就是累

上这种罗丝就是累

尼麻,忘了什么没装,香菇

尼麻,忘了什么没装,香菇

再来…….过程就过去吧,反正咋下来的咋样装起来

再来…….过程就过去吧,反正咋下来的咋样装起来

网友:
滚筒的外壳内壁是真的脏 你不拍出来我也知道  厚厚一层啊  关键是那玩意放一包洗衣粉都洗不下来  我几年前修过老板用了好多年的托施巴

换俩滚筒轴承和水封  那玩意应该还不便宜     还是盘式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    转子大碗直接连接内筒    内筒那个直接太容易坏

防杆用:我的波轮我拆开看过很干净 拆了平衡圈 还有底部波轮   都看过了就放心了  我是洗衣粉洗  老板家是洗衣液

楼主:
再上主板图

拆下面板卡扣,二棵罗丝

拆下面板卡扣,二棵罗丝

插口太密,不方便拨插

插口太密,不方便拨插

型号和生产日期

型号和生产日期

没有密峰胶,对维修方便些

没有密峰胶,对维修方便些

看不懂

看不懂

数码显示,不是液晶屏幕

数码显示,不是液晶屏幕

拆开一拖三

拆开一拖三

启动按钮

启动按钮

显示板,工作指示灯

显示板,工作指示灯

二排连线,峰呜器比较大

二排连线,峰呜器比较大

少了多少肉,得问产家

少了多少肉,得问产家

自己跑线路作的标志,这里是主板电源输入端

自己跑线路作的标志,这里是主板电源输入端

水加热继电器

水加热继电器

脱水电机继电器

脱水电机继电器

电源芯片,二组电压,5V和12V

电源芯片,二组电压,5V和12V

这个作用暂不知道

这个作用暂不知道

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

主芯片

主芯片

几个是可控硅

几个是可控硅

上有绝缘漆

上有绝缘漆

几乎看不见型号

几乎看不见型号

电路图

电路图

自己对照图片写下的,算存个档

自己对照图片写下的,算存个档

网友:
好贴,希望申精!

网友:
楼主就算不发图,我也知道什么样,感觉下次再拆可能是换洗衣机断掉的三脚架了,这个上面那些东西最多,估计楼主刮了半天

楼主:
直接就是全铝线

网友A:
大工程,拆解详细
我以为是直驱的变频电机 呢,我拆过变频的波轮洗衣机,没有皮带,太费水了,9月份换了西门子的滚桶 洗 衣机,用水量下降一半

网友:
够彻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拆解详细
我以为是直驱的变频电机 呢,我拆过变频的波轮洗衣机,没有皮带,太费水了,9月份换了西 ...

洗一次大概200斤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一次大概200斤水吧

用波轮的一天一吨水,6口之家

网友:
大工程啊!
家中用了九年的滚筒,一直没勇气拆洗

网友:
拆的好彻底,重生了
之前拆过海尔的换轴承,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不转查看电源线接头是否通路

查看电机是否烧坏?

网友:
好奇楼主这么大工程到底想解决什么故障?以及故障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拆机还是很详尽,赞

PS:下面的两个阻尼连杆好像应该拆下面的塑料卡扣,因为这样安装就好安

网友:
这东西零件多啊 多一个出来太难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