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蜗牛星际黑群晖7.0.1休眠频繁唤醒

楼主(2021-11-12):
19年搞的蜗牛星际,装了6.2.1系统,捯饬了好几天,完美休眠
前段时间升级到了7.0.1,也没动其他设置,一休眠就被唤醒日志也没发现问题
求助论坛大佬帮我看看

这是被唤醒的时间

这是休眠日志

弄了好多天了,求求大佬帮帮我

网友A:
你是不是有在电脑上映射了网络驱动器,在电脑上把NAS的共享网络磁盘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有在电脑上映射了网络驱动器,在电脑上把NAS的共享网络磁盘断开试试。 ...

网线都拔了,还是一样...我已经把网上大部分方法试了个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线都拔了,还是一样...我已经把网上大部分方法试了个遍...

引导问题。。。换回6.2.1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导问题。。。换回6.2.1版本吧

重刷设置没法留啊...低升高可以,高降低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刷设置没法留啊...低升高可以,高降低好像不行

做个pe启动盘,进pe,把所有的硬盘的第一个分区格式化。然后再重新做引导。。开机安装dsm。。所有的数据都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刷设置没法留啊...低升高可以,高降低好像不行

我说的是数据。。群晖系统肯定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刷设置没法留啊...低升高可以,高降低好像不行

你安装的是918还是3617。。?完美休眠,能休眠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的是918还是3617。。?完美休眠,能休眠多久?

我之前是6.2.1 918+ 确定是能休眠的,现在升级到了7.0.1 问题是能休眠,但是会被立刻唤醒
我设置是升级7.0.1保留的,6.2.1可以,7.0.1就不行了
找过空盘装7.0.1也是无法休眠

楼主:
日志我也看了,没发现啥不正常的进程,全是系统日志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