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一条三合一充电线?

楼主(2021-11-12):
    手头上很多不同插头的充电线,想改成一根三合一的线,是不是把三个插头剪下来,然后按线序连到一起就行。还是要添加转换芯片?请教行家指导,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充1台手机,否则2端的协商会有问题。

网友B:
把苹果和老安卓头的数据线直接短接,分别对应自家的1A;C口跟A口的数据直通,还能插A,C两种充电器的口。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的三个插头剪下来,然后按线序连到一起的话不如直接买成品一拖三的线好了
自己做的话得每个输出端口用一路芯片,不然怎么解决识别协议电压问题呢

网友D:
手艺好的话参考三楼,手艺不好参考四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苹果和老安卓头的数据线直接短接,分别对应自家的1A;C口跟A口的数据直通,还能插A,C两种充电器的口。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充1台手机,否则2端的协商会有问题。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的三个插头剪下来,然后按线序连到一起的话不如直接买成品一拖三的线好了
自己做的话得每个输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好的话参考三楼,手艺不好参考四楼

谢谢综合回复!你说得对,我还 是参考三楼比较适合。

楼主:
按照各位的指点,三合一线改造完成,经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充1台手机,否则2端的协商会有问题。

可以同时冲两个安卓手机,只是不能快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各位的指点,三合一线改造完成,经测试一切正常。

手艺不错,可同时充吗?电流最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可同时充吗?电流最大多少?

普通充可以同时充,试过了。快充不知能不能同时充,不懂,也没试。

网友F:
这种三合一的线接在一起时只能接红黑供电线,绿白线单独接在一起,不能和USB这端的白绿线接通,也就是能充电,不能像数据线一样四根直通,如果直通了,你这边是一个QC协议的快充手机,前面也是插的快充头,输出这时是9V或12V,另两根线刚好插上了不支持快充的另一个手机或是低压快充的手机,你就等着修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三合一的线接在一起时只能接红黑供电线,绿白线单独接在一起,不能和USB这端的白绿线接通,也就是能充 ...

噢,提醒的专业又及时,我已经接上了。马上改过来。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噢,提醒的专业又及时,我已经接上了。马上改过来。谢谢!

不信你可以拆成品的三合一线看,我拆过里面USB这端就只有两根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信你可以拆成品的三合一线看,我拆过里面USB这端就只有两根粗线

很对,确实有道理,我要改过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对,确实有道理,我要改过来。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还没上当就是好事

网友G:
成品线拆过为了安全头子这边D加D减短接的,各个插头正负极全部并联主线,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两台手机充电时有支持快充的手机识别提高电压烧毁其他不带快充的手机,这种线大都是两芯的也不排除带独立分组带芯片的高端数据线那个价格没多少人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品线拆过为了安全头子这边D加D减短接的,各个插头正负极全部并联主线,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两台手机充电时有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