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T1刷yyf的固件不兼容JMS583固态硬盘盒

楼主(2021-11-12):
最近买了一个1TB的三星981A固态盘和JMS583组了一个移动硬盘,合计花了我480大洋,性价比速度容量都满意,

就是用在斐讯T1刷yyf的固件的盒子上不兼容,具体表现是插上后电流500mA左右,系统里看不到移动硬盘,一度怀疑是电源带不动,才上U表,电压4.8V左右。

但是斐讯H1硬盘盒插上就可以,电压同样4.8V,电流190到500mA波动,同样是JMS家的576芯片,真的是让人奇怪。

有把JMS583盒子拿到小米电视上用,就可以使用。

各位经验丰富的大神猜测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还是兼容性问题?

顺便说一下,这三星的固态耗电比较厉害,3.3V2.8A额定功耗,实际平时不读写应该5W够了吧。

楼主:
这个倒没注意,斐讯H1的机械1T也是直接分区的,估计也是NTFS,因为可以支持单个24G的电影。

我准备重新分区试试,看看是不是分区问题。

分区成EXFAT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注意,斐讯H1的机械1T也是直接分区的,估计也是NTFS,因为可以支持单个24G的电影。

我准备重新 ...

建议你先用 fat32 格式化后,
再测试看看,
我有二个120G的U盘,
格式化为 exfat,
插上新的智能电视上,
显示不支持这个设备,
重新格式化为 fat32 后,
使用正常。

网友:
或者可以格式化成Linux系统格式,就是ext3或者ext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用 fat32 格式化后,
再测试看看,
我有二个120G的U盘,

那不行,我的电影就全废了,当初在思路下载的电影基本都超过8G。

不过最近在打算都重压成H265估计能到5G以下。

楼主:
经过确认,斐讯H1硬盘盒也是ntfs格式就可以用。

把583的盒子格式成EXFAT,FAT32等等均无效。

一次判断是583的固件兼容性有问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50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确认,斐讯H1硬盘盒也是ntfs格式就可以用。

把583的盒子格式成EXFAT,FAT32等等均无效。

那就把固态换到翻车迅的盒子里,毕竟这硬盘盒正面B格不错,就是背面的磨砂太容易脏了。

网友(2022-01-09):
到底是不认盘,还是不认设备,两个概念
先确认有没有识别USB设备,adb进去看下内核日志,或者用手机OTG相关工具查看已连接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