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联9V交换机能用12V电源吗?(TL-SG2008D)

楼主(2021-11-12):
请问下这款9V交换机能用12V吗?就怕电容缩水搞个10V,插上12V冒烟,有质保不敢拆,论坛也搜索不到拆机图。

网友:
内部有稳压电路,问题不大,大不了拿去保修。可以的话拆开看下更放心。

网友:
如果是5V的输入我不敢叫你插12V
9V的你大胆插

网友:
我觉得看电流吧,电流小应该没问题

网友:
短时间用没问题,因为里面的dc-dc转换芯片都是宽电压范围输入的 9v的电压输入电容   至少会用耐压16V的吧。

长期用的话还是用官方推荐的电压稳妥些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不过有时候还是看脸

网友:
感觉能行,保险起见还是用9V。或把12V改成9V吧。

网友:
没有问题的,内部都是dc-dc到3.3v使用的,默认9v的话电容这些应该是16v或者25v的,大胆上。

网友:
反正我9V的路由用12V的电源好多年了没问题,内部DC-DC电路多3V应该能承受

网友:
这个牌子的设备好多都是9V的吧,

网友A:
用12V,比额定9V高了33%。将设计裕量都用完了。新的时候可能没啥问题,但会提前损坏。这种小电源不付钱,一时没有的话临时凑乎一下,以后有了尽早换用9V电源。其实,网上买个剪线电源也没几钱,回来稍许折腾一下就是了。另外,将12V电源折腾一下,换个取样电阻或是稳压管什么的,将其改成9V电源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V,比额定9V高了33%。将设计裕量都用完了。新的时候可能没啥问题,但会提前损坏。这种小电源不付钱,一 ...

随机配的就是9v电源,我是光猫、软路由、硬路由、玩客云都是统一个12v的电源,如果能用12v最好了,一路供电。

网友B:
12v的可以用9v  9v用12的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可以用9v  9v用12的看脸

你说反了吧?12V设备用9V电源,有些设备会因为电压不足无法启动!比如硬盘录像机等,而且9V电源长期处于极限工作更容易挂掉。而9V设备至少采用16V耐压电容,因此用12V电源完全没问题。

网友C:
集中供电,同款的机器使用12V一年了,不见有啥问题

网友:
能用,干就完了

网友:
拆开看电容

网友D:
反正有质保,挂了就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中供电,同款的机器使用12V一年了,不见有啥问题

谢谢,这下我就可以放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有质保,挂了就去换!

哈哈,不能这么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