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盒不是通用的嘛???

楼主(2021-11-12):
比如2.5 存的,移动硬盘,把里面的硬盘拿出啊可以放入其他同尺寸的,只要接口对就应该能正常实用,难道不是这样的???3.5寸的话,只要也是3.5 寸接口对就能正常使用,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只要是SATA都通用,无非是电源要换一下,2.5的基本都靠5V驱动,3.5的要走12V,自己查下定义吧

网友:
3.5寸和2.5寸SATA只是3.5的多了12V供电  硬盘盒还存在外形限制

网友B:
3.5的插2.5的也能用,反之不行。老点的硬盘盒有容量限制。我的一个3.5希捷硬盘盒,原配2t,换了个4t也能用,不过得先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的插2.5的也能用,反之不行。老点的硬盘盒有容量限制。我的一个3.5希捷硬盘盒,原配2t,换了个4t也能用 ...

硬盘盒不存在容量限制,是MBR的问题,2.2T以后空间认不出来,改用GPT以后能认

网友:
我的2.5寸的还放在台式机里用呢,但是要注意,移动硬盘里的硬盘有的不是SATA接口的,那种和接口一体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SATA都通用,无非是电源要换一下,2.5的基本都靠5V驱动,3.5的要走12V,自己查下定义吧 ...

2.5的笔记本的,插在本身是3.5的上面,会造成电压不对?
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笔记本的,插在本身是3.5的上面,会造成电压不对?
不行吧

不会,除非你买的盒子没做12V-5V降压电路,大多情况下都要保证三压供应,最低也要有5+12

楼主:
好的,淘宝看看usb转sata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的笔记本的,插在本身是3.5的上面,会造成电压不对?
不行吧

楼上已经说了可以,你不试试就表示怀疑,那还问个榔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淘宝看看usb转sata了

你要是怕出问题就买桌面硬盘座,那个都是自带的电源默认双三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已经说了可以,你不试试就表示怀疑,那还问个榔头

新手不愿意花钱问题也多,很常见,当年我也这么迷乱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愿意花钱问题也多,很常见,当年我也这么迷乱过

这方面确实算新手,论坛上看房还破解,刷硬盘盒什么的。。。
所以涨涨姿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确实算新手,论坛上看房还破解,刷硬盘盒什么的。。。
所以涨涨姿势。。。 ...

反正这类东西也不贵,以后可以多买多测试,大多都是傻瓜化到手可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