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电C20 Por K 移动电源拆解,把电池上的两根铜线拆断了

楼主(2021-11-12):
不多说直接上图,太难拆了  这两根铜线是干嘛的… 拆开断了接上后充电只能到86%  ,好吧继续拆…
还能用不?

网友:
感应电池温度的

网友:
电池温度探头

网友:
两根线是温控探头,电池都被你拆挂了

网友A:
2根红颜色铜漆包线,应该连接温度探头在电池背面。电池用可固化胶,确实不利于维修,很容易把聚合物锂电池拆变形,好点的应该用单面泡棉胶带。

网友B:
这种聚合物锂电池最不耐用了,还是换18650松下电池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聚合物锂电池最不耐用了,还是换18650松下电池算了。

厚度不够的

网友:
拆的不够多呀 这是温度保险

网友C:
这不是56那款的吗?

网友D:
那是测温的。电池拆废了,闻到味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测温的。电池拆废了,闻到味儿了吗?

表面那层铝箔纸是用绝缘片塞进去除胶塞破的… 确实有股怪味道,不过电池没有变形。
两根铜线在背面没有发现接头但是有挂锡,没找到温度测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根红颜色铜漆包线,应该连接温度探头在电池背面。电池用可固化胶,确实不利于维修,很容易把聚合物锂电池 ...

没找到温度探头,铜线头有挂锡。电池是用绝缘板插进去除胶拆出来的,电池外面的铝箔纸拆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56那款的吗?

应该是了 我52买的,坏了不要了。
拆开看看, 测温线头断了就继续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