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治治开机发脾气的宏碁老古董笔记本

楼主(2021-11-12):
老古董宏基笔记本电脑4730系列,去年开始开机就滴滴响地发脾气,最终测试发现是键盘问题,总有那么一两个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有时敲几下可以解决,有时不行!没法打字!于是拆开不要自带键盘,使用蓝牙键盘,用了段时间还是不方便,还是装回来用,终极大法:拆键盘键帽键架再扒皮两半!这下老实了!就是不知道会老实多久还是最终罢工,用着再说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键盘竟然不是剪刀脚结构!这成本也太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键盘竟然不是剪刀脚结构!这成本也太省了!

剪刀脚这种智商玩意还有人供奉的?你去看看某公司剪刀脚键盘质量问题返修事件,还有二代剪刀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某公司是个组装方案提供商,不是什么神话,他家东西一个螺丝都满满的智商税

网友B:
顺带一提,其实楼主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直接拔掉键盘排线就解决了,缺点是无法使用本身的键盘,以前用这个方法处理过一台VAIO,因为键盘排线和开机开关、状态灯排线不是同一组所以拔掉也没事,否则就得请出万用表了

网友C:
这种按键又难拆,又难安

网友D:
这种老古董让它寿终正寝最好了,用都不用最实际了。

网友E:
我那个键盘跟C壳是连一起的,只能破坏性拆解,关键还有通病,网上一查,坏的都是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键盘竟然不是剪刀脚结构!这成本也太省了!

正宗剪刀脚!

网友F:
拆了一桌子,眼花缭乱的,看着就心烦,这种东西修好,又有多大价值呢?关键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键盘竟然不是剪刀脚结构!这成本也太省了!

感觉不少都是这种结构的,拆过一台联想老古董(Y450),也 是这种结构

网友G:
估计是键帽卡滯了加上硅胶钮弹性疲劳造成,把键帽清洗干净或者更换硅胶钮才能去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带一提,其实楼主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直接拔掉键盘排线就解决了,缺点是无法使用本身的键盘,以前用这个 ...

原来就是去掉键盘,使用蓝牙键盘,不方便啊,也怕万一放个东西在键盘位,不小心盖上屏幕就废了,所以还是请原装键盘回来,偶尔不小心非正常关机,会有30秒的倒数才能正常启动,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装回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按键又难拆,又难安

拆是不太好拆,但是装倒是蛮好装的,唯一的就是怕那键帽支架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古董让它寿终正寝最好了,用都不用最实际了。

没有新的,那也只能将就着用这老古董了,还想着怎么个升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键盘跟C壳是连一起的,只能破坏性拆解,关键还有通病,网上一查,坏的都是键盘。 ...

拆过不少,但像这种连一起的我倒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了一桌子,眼花缭乱的,看着就心烦,这种东西修好,又有多大价值呢?关键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

还好吧,用不了多少时间,也就是拆键帽架多花了点点时间而已!恢复倒是很快的

楼主:
特地百度了解了下,确实是剪刀脚结构(X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键帽卡滯了加上硅胶钮弹性疲劳造成,把键帽清洗干净或者更换硅胶钮才能去根。 ...

不是键帽问题,拆掉键帽还是处于按压状态,所以才最终撕开来处理!硅胶钮那个基本没去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键盘竟然不是剪刀脚结构!这成本也太省了!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剪刀脚啊,只是放平了处于折叠状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