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数控电源的长征之路

楼主(2021-11-12):
最近有点儿闲,不知再鼓捣点儿什么了,突然在坛子里看到@ezj2008 大侠做的数控电源2.0(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207-1-1.html),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做的嘛。去年疫情憋在家中,改了一个可调电源,但总的来说不太理想,只能调压不能恒流,低电压不稳定,时不常还打个嗝儿……
把ezj2008大侠的帖子都看了一遍,兴致越来越高,这个作品就是DIY界的劳斯莱斯呀。当知道没有套件,只能完全DIY时,心里凉凉,从没玩儿过技术含量这么高的玩意儿,而且还需要自己打板、买元件,准备放弃了。第二天心痒痒的又把帖子仔细看了一遍,重新燃起了一点儿信心,谁还不是从零开始,试试吧,万一站在风口呢,猪都能飞起来

先从打板开始,ezj2008大侠提供的开源文件都是AD生成的,本想省事儿用KiCAD,却怎么都打不开文件。在群里请教了老师,自己安装自学了两天AD软件,总算是能打开PCB文件了,试着在嘉立创享受一下Free的感觉,免费打了驱动板和控制板,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前后面板不着急,等下月再薅一把羊毛

接下来的难点就是买元件了。像我这样的伪电子爱好者,之前只是买套件过过瘾而已,这个电源近百种元器件都要自己买,那是大姑娘上轿第一回呀。常规阻容元件还好办,注意下封装就行,功率元件、继电器等没标注规格的,就在提供的照片中找,或者量PCB板上的管脚尺寸来判断,实在没法判断的就不同型号的买几个,看哪个合适就用哪个。有个小插曲,OLED的FPC插座一定要看LED排线的触点方向,开始(LED屏下单还没到货)看图片还以为触点两面都有,就随便选了个插座,结果拿到屏一比划,FPC插座还真就买错啦。
在这些芯片选择上,芯片型号、功能、参数对ezj200专业人员可能都不叫事儿,对我来讲这是最困难的。开源资料中都是芯片名称,具体型号、参数都没有,名称中多个后缀字母我都不知对错,只能下载产品手册一一对照,尽管看不大明白,也只能装装样子看个大概。在买芯片这个过程中,真正领会到什么叫无奸不商,在芯片紧张的大势下,价格涨了不少,这也能理解,但有些商家简直丧尽天良。比如温控LM75B,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枚芯片,很多店家都标有货,并且标价也就块把钱,就选信用高的几个店家下单,结果下了单就被客服取消,告诉我没货,要调货的话每个芯片30元,简直就是抢钱呀。不甘心被人鱼肉,查资料发现GX21M15U可以实现Pin-Pin替代

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为了把板子焊得更漂亮些,提前买了几块练习板子热热身,最小的贴片0402焊得我老眼昏花,我只有个放大镜,差点儿就去置个电子显微镜啦。焊接过程总体还算顺利,也走了一点弯路。刚开始拿到板子很兴奋,看DIY说明中要把裸露的铜箔覆锡,就先干了这事儿,结果把好几个焊盘堵上了,后来焊这些功率元件还费了不少劲儿。最难焊的就是OLED屏的插座,0.5的间距,放大镜都看不清楚,真难为我这老花眼了。焊了好几遍,还焊坏了一个插座,换了几个烙铁头,或多或少都有连锡的地方,不管用多少助焊剂怎么拖焊都不行,不得已只能用吸锡带拖一下,感觉焊盘都被拖歪了,也不知有没有虚焊,只能祈求上苍开眼吧。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动手前一定把说明文件多读几遍,特别是后面的修改部分,可以少走些弯路。

硬件都完成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接电测试一下。按照说明文件中要求,把开关电源输出调到最大,我这个只能调到29V,应该满足要求,几个检测点电压也都差不多,只是7V处测量是7.5V,看电路图也是7.5V,这下就放心啦。

软件部分就比较生疏,反复看了几遍DIY说明和使用说明,才明白软件分为两部份,一个是给单片机刷固件,另一个是参数调校。一步一步来吧,曙光就在前面。网上买了USB转TTL,店家给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包括STC-ISP软件的使用,感觉似曾相识,之前给孩子做过手指陀螺和LED旋转屏幕,都是用的单片机,也是要刷程序,比较了一下基本相同,这一步又顺利过关

楼主:
一切准备就绪,所有连线接好,上电测试。奇怪,输出端一点儿电压都没有。又翻开看使用说明,必须先校准电源,否则无法正常工作,只好按照说明书顺序一步一步来。先用“手动校准”方式调校,但没有输出,这叫我怎么校准呢?没办法只好用“默认校准”方式大致调校一下,等电源能工作了再细调吧。反复折腾还是没输出,这时30V正极输入端子没拧紧线脱出来了,估计碰到了SS54阴极(连接XL1509 2脚),当时没在意,重新拧紧后再上电,发现7V测试点达到29V了,测电压时7805把我烫了一下,赶紧拔电源,测XL1509发现1脚2脚短路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1509 OVER啦。

不管我怎么设定输出电压,检测到的电压一直是1V,DAV检测点电压也不随着设定电压变化。经请教ezj2008大侠,应该是DA电路有问题或者FPC线路问题。用万用表艰难的量了一遍两块板FPC所有线路,都是通的,那就可以肯定是DA的问题了。这让我从何下手呢?也不知道每个点的正确数值呀,于是咬咬牙狠狠心,重新做一套,如果这套没问题可以慢慢查这块问题板。功夫不负有心人,用整整一天时间终于成功了。有个小插曲,焊控制板时脑子有点儿进水,浪费了大半天时间,R35、R36焊错导致单片机CC、CV两脚形成回路,把单片机烧了,又费劲巴拉的拆装单片机。
经过两个晚上排错,问题锁定在AJ1上,发现是AJ1供电脚虚焊。补焊后电压检测正常了,但继电器不动作还是没有输出。顺着单片机ON/FF信号线路一路排查都OK,三极管Y2焊得也没毛病,实在没招儿了,换个Y2试试吧,结果还真就是它的问题。看来中国芯片还要走很长的路呀。

后面装配应该就没什么难度了,等外壳等到了,我的手工作品即将出炉。啰里啰嗦,其实就总结出就一句话:动手前一定做好功课。

网友A:
好文,就是缺些图片。恭喜制作成功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
好技能、好文笔,就等看好作品了。

网友:
看得出楼主还是个挺细致的人,有这个心态,没有做不好的事情,过程虽然煎熬,但总有拨云见日时候,当初我也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套电源,驱动板做了8个版,控制板做了4个版,软件升级不计数,不停的修改,焊接,调试,再修改,再焊接,再调试的循环着,而且这所有都是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历时一年半终于能达到趁手电源的基本要求了,现在想想,也是一路的艰辛啊。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只要爱好所在,付出多少也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文,就是缺些图片。恭喜制作成功

是的,加点图就完美了

网友:
你这没有两千字呀,没有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加点图就完美了

整理完回头加些图,不过大都您都上传过

网友C:
希望楼主能整理一套完整的BOM原件规格,让我等小白能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
感动,感动,还是感动!

网友:
和你做的同款店员,也差不多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能整理一套完整的BOM原件规格,让我等小白能少走一点弯路 ...

没问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8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