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给看看,USB接口后面这个4脚的是什么元件,标着是R05A

楼主(2021-11-12):
这个是快递打印机上的主板,USB接口后面的一个元件,2只脚分别联着USB接口的2个脚,因为这个打印机联电脑没反应了,我怀疑是这个元件坏了,好的主板上我已经测试过了,这个元件是单向导通的,现在这个坏主板上的, 一端不导通,另一端正反都导通,所以想换掉这个元件,但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网上查了也没查出个所以,哪个高手给指点一下这个叫什么。

网友:
SES5VT143-4U ESD

网友:
USB端口的保护TVS,4个脚里最大那个是公共端接地的

网友:
直接拆掉

楼主:
拆掉就可以?是不是还要联通一下??

网友: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俗称静电放电,是电磁兼容标准EMC的管控内容之一。利用TVS二极管的特性来保护电路免受ESD的冲击,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看电路图,应急是可以拆除的:

网友:
这是防静电的IC,直接短接掉也可以,不过下次,直接烧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