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现在用的工具都是大有20v系列 想再加入一个品牌

楼主(2021-11-12):
我现在用的工具都是大有20v系列     我想再加一个品牌的工具    牧田可以吗   还是威克士

网友:
大有玩腻了?我还没有集齐呢

网友:
牧田吧,要不还得换

网友:
如果是12V,没得选,只有米沃奇,品种多,综合性能都不错。20V随意了,牧田,得伟,米沃奇都可以。

网友:
我推荐得伟

网友:
梵音,喜利得,高壹工机

网友:
选其它的改插座,兼容大有电池就行了,不想改脚可以买转接座

网友:
牧田可以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