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戈麦斯12V锂电钻更换电芯

楼主(2021-11-12):
29元买的戈麦斯12V锂电钻

怕电池易坏,还外接了平衡口

就出个小力拧螺丝用,但没用还是废。

记录一下接法

电池的内阻2节在100多,一节飙到近200

找了3节旧的粉红头三洋18650,内阻近40

照原样点焊上镍片

转好

复原

网友:
别想着这价割麦子会给多好的电池

网友:
这内阻有点高啊

网友:
换上的40毫欧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
貌似笔记本拆机三洋

网友:
用废了再换么

网友:
这机器老实说,我也买一台,偶尔用用还真感觉可以。就是电池太不耐用,在工作室操作时,我接了个用服务器电源改的充电器。

网友:
动力用内阻这么高,会堵停

网友A:
所以说对垃圾电芯平衡充没有用,好电芯平衡充又没必要!

网友:
40太高了,要15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对垃圾电芯平衡充没有用,好电芯平衡充又没必要!

好电芯内阻一致性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点用的,如果手头电芯多一致性匹配得好确实没必要平衡充

网友:
工夫材料更贵系列...

网友:
我只敢买他家12V  24V带直流电源的,电池的感觉十几二十几撸的都一个货色。

网友:
这三洋应该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这机器换好电池,也不值个电池的钱啊。

网友(2022-01-13):
非动力芯, 没有扭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对垃圾电芯平衡充没有用,好电芯平衡充又没必要!

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