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排水管如何转接PVC水管?

楼主(2021-11-12):
家里没有很合适的地方多摆个洗衣机,为了方便还是强行多买了一台3KG的小洗衣机。摆放位置不太合适,需要解决进水排水的问题。进水好解决。

排水问题要想想办法,想通过4分PVC水管(3KG洗衣机应该够了) 延长几米到楼房下水管道进行排水。

洗衣机排水管和PVC管接驳的地方 如何才能不漏水呢?

翻了半天淘宝,没找到专用的转接头。 不过找到一个直通接头。

网友:
半永久的话,用胶带缠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洗衣机抬高点,PVC管做个弯头就不用密封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四分管,太细了容易堵,不如淘宝买洗衣机排水管延长管

网友:
家里是直接把洗衣机垫高了10公分左右(大理石台面),洗衣机排水管有个弯头,直接插在PVC下水管道口内,用了很多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5303308143 , 不过4分排水真的够?

网友:
记得家里的洗衣机排水管口径正好对准PVC大小密闭,然后用黑胶带外面缠绕封住,PVC走道接到地漏,正正好好,这么用着也有10年了,没掉链子

网友:
6分管刚好合适

网友:
     简单,用PPR水管接头搞,直通外径正好和洗衣机排水管合适,为了稳妥点,加点热熔胶封住,下面20管插入排水,中间搞个三通,再接入另一个洗衣机排水管就行了。

网友:
20口径的PVC管接厚度薄,塞进洗衣机排水管太小,用PPR管接合适。

网友:
现在的洗衣机排水管貌似不是统一口径的了,我现在用的老式小鸭双筒小洗衣机的排水管口插上4分(φ20)的PVC穿线管紧乎乎的不漏水。

网友:
电工胶带直接裹。
我家厨房水槽下的PVC管口是水平的,而且太高,没法加90度弯头了,我就直接把波纹管插进去之后,裹上电工胶带,都已经5年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