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技嘉的主板delete突然进不了BIOS

楼主(2021-11-12):
请教一下各位,技嘉的主板以前都正常,现在delete突然进不了BIOS。啥情况,进系统太快了。

网友:
一开机就不停的按DEL按键。

网友A:
有些笔记本是关机完是快速启动,不进bios,重启才可以

网友:
或者把硬盘拔掉不接,再按del键看看

网友:
实在不行吧电池叩了,过几分钟再装上开机,开机不停按d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笔记本是关机完是快速启动,不进bios,重启才可以

楼主这应该是台式机,别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把硬盘拆了,看看还能不能进BIOS?

网友:
有些efi模式+快速启动确实开机一闪而过不能进bios的,因为这种模式下的“关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机,关了快速启动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WIN10,把快速启动关了试试,或者关机后把插板电也断了再开试试

网友:
先报上主板具体型号

网友:
进电脑系统设置里电源管理取消快速启动,然后重启开机按del 键,大部分问题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