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世嘉2键钥匙遥控失灵的通病k110B3无线信号发射芯片损坏

楼主(2021-11-12):
同事的一把世嘉2键钥匙,遥控失灵。材质是真差,外壳都换过2回了。

上回长假里的事,在保养时顺便让师傅看看的。2个按钮都给动过了,解锁开关直接掉落在钥匙内,看来师傅换了新电池还是没反应,以为是开关的问题。

正负极加上3.3V电源,有大电流漏电。嘴唇凑凑感觉是按键面的芯片发热

果然是它,网上一搜世嘉2键或3键的遥控钥匙间歇性失灵,远了不能用近了能用,遥控不能用但是能打着车,换新电池不能用的。基本都是这个芯片损坏。

k110B3无线信号发射芯片

焊好了开关,联系车主准备买了芯片更换维修的。

没想已经配了新钥匙,重新做个匹配。得修好的电路也没设备匹配进车辆,合拢了当个没遥控的备用钥匙吧

网友:
网上有卖3键仿DS的钥匙,很便宜的,重新匹配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没匹配只能开开车门点不了火。

网友:
重新匹配旧的没一起识别点火也打不燃的  直接换屌丝款三键比原装好多了

网友(2022-06-08):
换芯片不如配新的,我们店里一般都直接配新的,省时间。客户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