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一个可能是不该捡的物件------定位终端

楼主(2021-11-12):
下班步行在路边捡到一个物件,强行打开后盖发现有GMS卡,再仔细一看标识为“超长待机定位终端”,应该是通俗叫法的“跟踪仪”吧?!

不知道是谁家的,也不知道是跟踪谁的,就赶紧把里面的开关拨到关闭位,然后把GSM卡取了出来,总不能把自己的行踪暴露了吧!!

来的容易,就拍照曝光吧!!!

为了保险起见,把上面的有关敏感部位打码

网友A:
开门,查水表电表煤气表还有万用表

网友:
赶紧扔了,这是一颗微型核弹,是特务特意扔的。

网友:
光敏暴露的时候终端已经知道了

还有网上很多人发表二楼这种语言, 虽然是开玩笑, 但自己吓唬自己还是挺沙的

网友:
都已经到家了,关了还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门,查水表电表煤气表还有万用表

这是捉奸分财产用的.
看到发表查这个表查那个表的贴挺尴尬的,  像是奴隶经常用奴隶主吓唬奴隶的口号来给其它奴隶开玩笑.

网友:
能找到平台的话就更好了,平台应该还没到期,联系客服给绑定解了,自己账号绑上去应该就能用了,本站内找到一个型号差不多的,楼主可以拿APP试一试,点此查看

网友:
完全没可以用的地方

网友:
喜欢捡以后带个铁罐子放心

网友C:
那个卡,装 无线网卡 里,是否能上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卡,装 无线网卡 里,是否能上网呢???

你想多了,这种卡才只有不到100M流量,而且有绑定IMEI,换机器就锁了,平台应该没到期,还不如直接去给账号解了,再次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这种卡才只有不到100M流量,而且有绑定IMEI,换机器就锁了,平台应该没到期,还不如直接去给账 ...

噢,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了解,谢谢回复。。

网友:
租车公司或者搞抵押车的人弄的,没卵用的玩意,我手上七八个,大部分都有卡,都拆电池用了,日后有需要再拆别的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貌似挺厉害的

网友:
你已经被fbi,cia,mi6,kgb等全球通缉,马上把所有的钱转入到我的支付宝中,我替你破财消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捉奸分财产用的.
看到发表查这个表查那个表的贴挺尴尬的,  像是奴隶经常用奴隶主吓唬奴隶的口号来给 ...

现在人都学会自我审茶了,老大哥省事省心的很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门,查水表电表煤气表还有万用表

来过好几个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貌似挺厉害的

电池 2.8Ah
工作电流 50mA

这个待机三年是每天定时开机一次啊

网友:
并没有什么用途,能利用的只有那个电池,或许那个卡还有效,可以挪用在别的定位器上,
早几前谷米为了打市场,1元包邮送了很多,我就拿了几个用,后来都到期了,这东西按一天定位一次的确能使用几年,如果设置每3分钟定位一次电池只能大概1,2周时间,这东西一般设置一天定位一次,如果有情况就设置实时定位找车,,,,,

网友:
只有拆电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