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大场管IRFP4668

楼主(2021-11-12):
之前淘了两个旧4668管子,一个本来就是废的,有一个用接到炬为的电子负载上用,测试的时候负载电压从二十多伏一下调到50V,然后也挂了,一脸懵。废话不说了,大家看看这管子值多少M币。

看起来有点暴力的参数

看起来很暴力的芯片尺寸

第二个,也是大大的芯。

粗略估计,芯片尺寸大概比网上卖的假IRF250大四五倍吧。

完~~

网友:
当年的真品管子里面都是这么大的基座和晶片,吃苦耐劳。现在都偷工减料,稍微过流一点就直接坏了,哎。。。。。。

网友A:
唉,网上好多假芯,自己人害自己人

网友:
大约3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网上好多假芯,自己人害自己人

像这样的功率型管子还好点,多买两个砸开就大概知道假不假了,那些假运放,假IC之类的真假难辨啊。

楼主:
看来我买贵了,五六元一只啊。

网友B:
这也是高电压为啥好多人电子负载上去用不住,楼主要不要我科普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高电压为啥好多人电子负载上去用不住,楼主要不要我科普呀,,,, ...

请您科普一下,我正要入手电子负载,最感兴趣的是无源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高电压为啥好多人电子负载上去用不住,楼主要不要我科普呀,,,, ...

才疏学浅,真的不知道为什么200V的管子,50V就挂了,恳请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买贵了,五六元一只啊。

我是猜的。刚才网上一查,还真是挺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才疏学浅,真的不知道为什么200V的管子,50V就挂了,恳请大佬科普一下。

首先要看数据表管子的这个图,不知道阁下是否能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您科普一下,我正要入手电子负载,最感兴趣的是无源电子负载。

11楼,哈哈哈,先了解一下

网友C:
TFP290N08大功率MOS场效应管290A 80V TO-247,刚买的,7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楼,哈哈哈,先了解一下

就是开启电压不能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启电压不能太低?

不是,安全工作区,刚才图发错了,重新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数据表管子的这个图,不知道阁下是否能看得懂

是因为VGS电压不够,导致过D,S之间过流还是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FP290N08大功率MOS场效应管290A 80V TO-247,刚买的,7块一个。

这个是什么鬼管子,有资料不,我帮你分析分析这个管子如何

网友B:
刚查了一下,楼主你这管子做电子负载不行啊,↑30v 1安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楼主你这管子做电子负载不行啊,↑30v 1安都达不到

你说不行指的是IRF4668吗?那用260N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