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容器可以用来加热化锡?

楼主(2021-11-12):
想用来给电缆铜鼻子上锡,需要一个容器,内径40mm,深度120mm左右,铁容器可以吗?

网友:
能抗住300度的温度就可以

网友:
铝啊,拆个大的滤波电容看够不够大,再不行就到商场买个不锈钢的小口杯咯,最小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A:
铁(Ferrum)是一种金属元素,原子序数为26,铁单质化学式:Fe,英文名:iron。平均相对原子质量为55.845。纯铁是白色或者银白色的,有金属光泽。熔点1538℃、沸点2750℃

网友:
铁的易拉罐吧,最容易得到的材料了

网友:
2元店买个不锈钢的小碗或口缸。

网友:
这两样东西 焊一起 就行了。不锈钢或铁的 随意,一致就好。。。。如果是我做,不会用铁的。容易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Ferrum)是一种金属元素,原子序数为26,铁单质化学式:Fe,英文名:iron。平均相对原子质量为55.845。 ...

铁的可以被焊锡浸润,形成合金,日子久了,可能会漏。。焊锡滚烫的容易受伤。。。

网友B:
我买的100W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00W很好用。

楼主要的是12厘米深,成品可能不太好找。。

网友:
钢管,焊个底,堵住,做个桶子。

网友:
用水泥自己筑一个任意形状的,也可用粘土做一个,或用一块红砖自己挖一个合适的坑。

网友:
这么深的容器可能要订做吧,不锈钢无缝钢管,再加一个底座,一圈鱼鳞焊满焊,不漏就行。

网友:
双层不锈钢水杯,内胆应该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