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镁光3d slc颗粒?

楼主(2021-11-12):
查出来是128slc,实际是一块512g硬盘用的2259xt板子,没找到量产资料,

网友A:
SLC就不可能是128G的,而且也没3D的说法,最多就是一3D M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C就不可能是128G的,而且也没3D的说法,最多就是一3D MLC的,

真的吗,铠侠不就有个吗

网友:
确实是镁光3D SLC 但是是128G的 可以向下兼容成512G 3D QLC 所以实际你还是在用QLC

网友:
PFH27对应FBNM16A1T1KDMANJ4 大多还是做512G 3D QLC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C就不可能是128G的,而且也没3D的说法,最多就是一3D MLC的,

井底之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就不可能是128G的,而且也没3D的说法,最多就是一3D MLC的,

井底之蛙,SLC都可以单颗512G

网友C:
实际上是3d qlc,可以通过固件模拟slc模式,牺牲容量模拟slc,实际上还是qlc。

网友:
3D SLC其实就是qlc了,之前有片N18的坏块多上3281开成SLC去了

网友:
之前闲鱼见过东芝的所谓3dslc,也是单颗128,一开始30块一颗,后来涨到70,当时没买,现在想想,当时要是屯一波就好了,这玩意底层本质应该还是qlc,就是能工作在slc模式下,就像现在我们的计算机,能进行8进制,10进制,甚至16进制的计算,但底层都是2进制一样,为了保证兼容性,底层必然是最原始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井底之蛙,SLC都可以单颗512G

井蛙您好,SLC的定义是什么?而M16A能切到QLC模式说明什么?

网友:
pslc, 高速存储卡都是用的pslc,有mlc模拟的或者3D qlc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3d qlc,可以通过固件模拟slc模式,牺牲容量模拟slc,实际上还是qlc。 ...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双制程颗粒,类似于intel L06B&B0KB的关系,这个是N18A%M16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井蛙您好,SLC的定义是什么?而M16A能切到QLC模式说明什么?

井蛙先生好,我这里说的可不是M16哟,是东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