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跳动数值与方向还有关系

楼主(2021-11-12):
朝东方向平放。朝南方向。朝西方向。朝北方向

楼主:
竖着和躺着也跳,一负一正着十几个字。

楼主:
40A档小数点显示后两位,但是跳动较大,600A档很稳,但是直接就没小数点了,最小是1A

网友A:
受地磁影响吧

网友:
直流电流测的是用霍尔,所以你懂的

网友:
直流钳别说转个方向,你拿个磁铁靠近数值变化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地磁影响吧

估计是,拿着表转一圈,数值会从零到最大然后变小再到负值最大再到零。但是福禄克的317试着没影响

网友:
地磁地磁地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