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站见到两个 ATTEN安泰信的电源和热风枪,收还是不收呢?

楼主(2021-11-12):
下午取快递回来路过垃圾站,照例去看看,看到两个ATTEN安泰信的设备,一个是可调电源,一个是热风枪,可惜可调电源电流太小,热风枪被剪线了,两种设备我都没有,但这两货拿手里轻飘飘的,而且好坏未知,不知是本乡镇哪位修手机的改行丢了,还是已经是废品才丢的,收还是不收呢?

电源正脸

电源正脸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两个合影

两个合影

苍老的手做参照物

苍老的手做参照物

网友A:
那个可调电源还行,热风枪成色就差了,线都断了,回来得费不少功夫了,万一接好发现还是个坏的

网友B:
电源可以,风枪没加热把就算了吧

网友:
如果很便宜,不超过20的话,电源可以入手,风枪就算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C:
要是我的话,可以赌一把。但是不能超过50块钱,大不了就当买了一堆零件。

网友:
如果20元就收来玩玩,就算内脏用不了,还有个外壳可以改造下

网友:
电源外壳不错的,10收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的话,可以赌一把。但是不能超过50块钱,大不了就当买了一堆零件。 ...

50太贵了,10块钱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0太贵了,10块钱差不多

十块钱估计是拿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块钱估计是拿不来的

10快不行 就  15 或 20块,不能再多了。电源,假货宝上新的可能也不到100块。

网友:
说实话这个可调电源真没啥用,15v1a的,现在随便搞个设备短路了绝对超1a 没用,热风枪剪线了,你在买线买手柄,也得几十块钱,真不如买个新的山寨的,也就百多块,看到那种全套都在的设备可以考虑下,比如跳蚤市场看到了热风枪卖50块钱,比买这种缺件得还不知好坏的要强。以上个人看法

网友:
热风枪没手柄?怎么用呢?

网友:
没太大用处啊!先说电源,首先是电压太低,修手机还勉强可以,但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15V连个3842都启动不了。第二是没有调电流,有时想充个小锂电池都麻烦。热风枪呢,手柄没了就只是一个电源,没啥肉。

网友:
不太建议收,电源规格太低,风枪缺部件,再耐心等等,要收就收个顶用的。

网友:
废铁价的话可以收来玩玩,超过20块就不值了

网友:
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太可惜,外壳可以用来DIY

网友:
十块钱两样,否则免谈

网友:
电源你不要就帮我收了吧
为啥我们这里的废品站都没这种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可调电源还行,热风枪成色就差了,线都断了,回来得费不少功夫了,万一接好发现还是个坏的 ...

谢谢回复,我很赞同,所以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可以,风枪没加热把就算了吧

谢谢回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