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源VFD时钟第二弹,大尺寸VFD屏,温湿度显示

楼主(2021-11-12):
  • 上次提到,要做一个大尺寸版本的VFD时钟,这段时间正好有空,就做了一个

  • 先从厂家拿了几个样品

  • 细节图

  • 点亮效果

  • 驱动部分和上次一样,仍然是电荷泵+Cuk阳极供电方案,不过这次把MOSFET驱动器换成了双路,并联方式驱动,另外把灯丝偏压的电阻换成了二极管(因为之前发现这类大屏如果用电阻偏压,会出现亮度不均匀的情况,换成了二极管便解决了此问题)。
  • 因为这次屏灯丝的电压是4.5V,所以灯丝驱动前加了一级Boost来预稳压,以达到4.5V * 2 的VDD (OCL连接方式),如果采用BTL方式连接,便可以做到VDD = Vout(RMS),但因我当时手里暂时没有合适的降压DCDC,就先用OCL+升压方式了。

  • 阳极供电部分,仍是Cuk。

  • 然后就是屏驱动部分了,这块屏有18个栅极和18个笔段,找了一圈,最后决定用PT6324
  • 但是问题来了,PT6324也只有16个栅极输出,所以无奈弃用了两个栅极。

  • 随便画了个板子,悲剧了,焊屏的时候发现屏的封装画镜像了,只能先把屏幕反过来焊
  • 然后随便写了下程序,能亮了。

  • 随后改了一版,定做了亚克力背板和滤光片

  • 写了几天程序,功能差不多写完了
  • 温湿度显示

  • 日期显示

  • 单片机用的还是STM32G030F6P6,非常便宜,目前单价4.5元左右。

  • RTC用的RX8025,实测精度要优于DS3231,上次做的钟表到现在误差仅有4秒。

  • 另外对比一下Cuk和传统Buck-Boost负压方案的转换效率
  • 先用洞洞板搭了一个XL1583 非同步Buck-boost

  • 可以看到在-27V 20mA输出时效率惨不忍睹,大约只有40%左右,再往上调电流直接就冒烟了。

  • 飞线到PCB上

  • 可以看到功耗直线飙升到了近6W

  • 接下来肯定又有人会说了”你用的是非同步,效率当然低啊“,好,我们上同步整流Buck-boost看看
  • 芯片用的是EUP3484,3A的同步降压芯片

  • 可以看到效率仍然惨不忍睹,和之前没太大差别

  • 再来看看Cuk的转换效率

  • 转换效率已经接近93%

  • 目前大多方案都是MC34063做Buck-Boost负压,音频功放自激来驱动电荷泵。
  • 因为其效率极低,所以不得不降低灯丝和阳极电压来降低功耗,屏幕的亮度也随之变低。

  • 目前项目已经开源,链接https://oshwhub.com/XACT/hnm-18lm05t-vfd-shi-zhong
  • 屏幕已经上架淘宝,价格是厂家给的最新报价,绝无炒屏目的。
  • 为了防止发生奸商炒屏现象(参考某爆款FUTABA VFD屏模块现状),屏幕已经被我管控,具体说明看开源链接。

网友:
手艺不错,台表,可调电源,电子负载,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起给好评。

网友A:
3231 比8025参数好。价格也贵不少。除非是假的32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31 比8025参数好。价格也贵不少。除非是假的3231.

感觉没多大差别,不相上下吧

网友:
技术高手!!!厉害!!!!

网友:
感觉还是小,看我的帖子

网友:
黑色阻焊的pcb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