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18650 21700 26650 32650通用充电器

楼主(2021-11-12):
买了个26650强光手电筒需要充电。买电筒电池我没要自带电池很垃圾很垃圾容量大大的虚标 ,回来我用21700电池也能用。这回材料舍得用料,铜条和散热器都是拆机没花钱,充电板是自己画板做的,带自动转换不拍接反这是主要目的,就拍来回充电放反坏烧电路。用的业界公认的高精度芯片MAX1879,可以充3.6V 4.2V 4.35V。充电接口买的成品Ypyec接口带充电芯片4056保护芯片.拆掉4056 保留tpyec。

网友:
果然舍得用料。

网友A:
这一对顶针就可以买一个充电器还包邮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对顶针就可以买一个充电器还包邮了哈哈哈

之前买的剩余的

网友B:
夹具用铜条做支架,个人感觉不如塑料安全
那两个电极依靠塑料垫圈绝缘,万一垫圈老化,或者因意外过热融化,电极和铜条直接有短路的风险
万一正负极两边绝缘同时出问题,那铜条的短路电流不敢想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买的剩余的

请问带塑料的顶真叫什么名字或关键字?我在淘宝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带塑料的顶真叫什么名字或关键字?我在淘宝没找到

分容柜测试仪接触点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容柜测试仪接触点夹头

谢谢了,我去淘宝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容柜测试仪接触点夹头

看了下,一个上百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一个上百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用铜条做支架,个人感觉不如塑料安全
那两个电极依靠塑料垫圈绝缘,万一垫圈老化,或者因意外过热融化 ...

你想的太复杂。

网友E:
我用这个,看到淘宝有这种亚克力的,自己照着淘宝的结构,自己画的。

网友E:
那是你没找对,有3.8一对的,邮费3.5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没找对,有3.8一对的,邮费3.5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还能免费撸呢。坛友只是不知道怎么搜,这玩意也就俩块,运费高单价低啊,只有错买没有错卖,还有一种大电流的4快多呢,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看到淘宝有这种亚克力的,自己照着淘宝的结构,自己画的。

你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
架子才是最靓的仔…

网友:
这充电模块不行  得加散热 ,充电发热得跟个电烙铁一样

网友:
你这条铜排的价钱买什么买不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