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设备到布线到调试,一波三折的停车位监控安装,车子被刮有证据

楼主(2021-11-12):
前言~
车位属于监控盲区,且车流量很高的入口处,旁边车位邻居经常不在家,老有别的车来停(物业为了收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停就停吧,老把我车主驾驶位两车门刮花(很少用车,出门基本摩托车);来来去去刮花好几次,一气之下直接找物业聊了聊,物业允许车位装监控;既然物业同意 那么开装!

设备篇:

摄像头:

这次下血本,买了个带POE、PTZ 双向语音功能的海坑摄像头

poe级联器:

装在摄像端的级联器 连接摄像头和路由器

一进二出 POE受电交换机

摄像头旁准备放的弱电箱,已经装好,内部POE级联器 分离器,刷了op的tp路由(地下车库信号不好,方便车机更新系统)

拓扑图:屋内机柜POE交换机→地下车库弱电箱POE级联器→POE分离器→tp路由↓摄像头
*实际没有这样使用 请继续看下文

录像机:

下血本其二,海坑智脑系列录像机 才收到打开检查

右下插槽不是走sata,走pcie信号 应该是给4G模块使用

映入眼帘的是PCB上丝印 内部代号 PCB版本 生产时间

JMB575 sata端口复用芯片 一sata转五sata

两颗螃蟹千兆PHY 8211F芯片

NT5CC512M8EQ-EK
南亚内存芯片 单颗512MB,四颗2G
单颗详细参数DDR3L 1866MhzCL13-13-13

emmm,这些功能不仅要录像机端支持并且还要摄像头端支持(我还认为画面后期分析处理都在录像机端,略失望

希捷跟海坑py? 西数紫盘:你有礼貌吗?

电源:

功率并不大的电源 吵得慌

台湾永立品牌~

双滚珠风扇,不错不错~

直接剪线 接5V上 风量足够且安静(台达应该这给款电源上温控模块;百来块的山货都有温控

找几块闲置硬盘装好,上盖,上机柜!

POE交换机没有, 用的POE中跨器,上图中的那个。右边五口的交换机是水星SG105PRO 二层网管交换机 作为vlan隔离和回路检测隔离。

然后发现海坑这个录像机太重 单靠两个挂耳支不住录像机和硬盘的重量,录像机屁股往下坠(闲鱼坑货卖家配件没有给完)单独去买导轨太贵啦,灵机一动 拿poe中跨器托住屁股,完美

显示屏:

准备拿这块14寸 2K 100%SRGB的屏当监控屏(功耗仅9w)然后...被家里猫从书柜上踢下来1.9米高度自由落体 屏碎完..
*好气哦

杂物堆找了个11.6寸屏,emmm点不亮 屏是1366*768 45%NTSC
给驱动板刷个合适的固件

O98K

不错不错,1366*768物理分辨率 能跑到1920*1080 字体还不模糊!

安装篇:

测试百米超六类网线POE能不能带动摄像头云台 路由,速度 稳定 确认没问题 开搞!

外出买点耗材(管卡 波纹软管 pvc管),本地超六类国标无氧铜0.58mm 网线真不好买,很多家都不零售,去找电信装维买了点。

开搞 打着手电筒去电井放线

从楼上往下放,开始以为线多不好放 实际很好放 网线绑pvc管子 往下塞就行

放到地下车库就麻烦了,线要穿管,这几面都是承重墙,PVC管卡很难用锤进去(贴主锤子使用技能没点满~)

在梯子上装时,这物管工程部提供的竹梯子从中间开裂,整个人从上面摔下来 人没事,扛着裂开断掉的竹梯子气呼呼去物管办公室,物管办公室的经理见状赶紧问人没问题? 又客客气气的给我换了把3米人字梯,刚把梯子放好接着装,接到电话 家人喊我去接回猫猫,我又放下手里活,屁颠屁颠骑着摩托去宠物医院

见到我又开始碰瓷,躺地下。

----------------------------------------

装完最麻烦需要穿管区域,接着顺着消防水管用勒死狗固定网线(手太脏 又在梯子上 不方便拿手机拍照 没有图~

讨饭手 一身都是灰

好的 挂上弱电箱,装上摄像头,图里有两根网线,旁边车位车主看我在装 找我租网他也要装摄像头,(每月额外收入,哈哈)我:可以啊,不过电要自取 我这poe没地方可接

摄像头端算是完活,回到电井接线,因为入户线还差15米的样子 只能接线,压好水晶头 防水对接头 对上,回屋开电

emmmmm,没有出画面,寻线仪测发现 网线4 56 7不通,57通不通不存在的,4 6不通很致命
挨个排查水晶头,对接头,放线时线皮擦破断了6,拿着65W PD充电宝和PD供电T12 以及焊锡去焊了下擦破皮断线的位置,摄像头端水晶头没压好 6时不时不通,57排查发现对接头问题 换一个解决。
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就耗费时间 跑上跑下花费我2小时

安利一下下,这便捷PD T12超好用

终于出画面,返回地下车库测下wifi速度

啊太亮了

找个记号笔涂一下

速度okkk

-----------------------------------------

以为完了吗? NO,装好半个月后 发现摄像头存在偶尔掉线情况,排查发现 POE中跨器有点抽风(毕竟10年前的货)
所以要重新买个POE交换机。

想着老POE中跨器 单口输出只有15.4W 802.3AT协议都能带动摄像头和路由,随便一个国标(国际标准)POE交换机就够了

emmm,没有防拆标签?!那还等什么?

RTL8309N,八口百兆交换机芯片,这里只做了六口,四POE+两上联
2K MAC学习地址 背板带宽没查到/看到
(支持802.1Q VLAN QOS,回路检测 线缆长度测试 这些功能芯片自带,他都没有在这交换机上启用带这些功能启用 交换机又要贵几十块。)

用料一般般吧 毕竟几十块的玩意儿。

电源没有看到3C,这算违法吗

插上 摄像头端不亮! 啊 这这这???????!
嘶,麻烦了, 果断退货!

------------------------------------------

3 DAYS LATER....

好 新朋友到了,淘宝销量不错的联果POE千兆交换机

1、2口支持BT 60W供电

通过侧方散热孔看内部,第一印象用料一般般 绿皮高频电解电容,看芯片封装 应该是螃蟹方案。

emmm 灯亮 供电有了 数据不通???(ping 摄像头和路由 延迟高 掉包率高)

随意插在2-6口中任意一口 打开交换机extend模式(超距模式 也就是10mbps的速率),连上了 画面不清晰,海康协议里检测摄像头到录像机连接速率过慢会主动降低码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项目中总有一两个摄像头会自己变模糊,码率调高 过段时间自己又降低),寻线仪测 网线1-8都是通的,好叭 给我整不会了不会是要上光收发?取电怎么搞 脑子嗡嗡响。

继续排查问题

新到交换机 千兆跑满没毛病,问题肯定出在 水晶头/网线/POE级联器上

取下级联器,把网线一根当两根用,问题依旧 开超距才能连上(啊 麻了麻了
突然有了灵感 交换机1、2口是BT 60W 不能开超距,不如把POE级联器加上 级联器再去接网线!

我差个DJ,可以用了。emmm 那就这样!

稳定性待测,最终完活~

---------------------------------------------

以为又完了吗?那雀食完了,收下尾 被淦坏的交换机

这交换机是支持POE,被我不小心网口通220V烧了,烧坏网变 POE握手芯片 mos管,烧坏的元件都拆了,通电发现交换机芯片和降压芯片还活着废物利用 垃圾佬的快乐!

没有合适封装的网变 飞线接网变!

崩溃了崩溃了 搞两小时 只有三个口是能用的

还有这个 当时它接在上面烧坏的poe交换机 poe供电口下,能用 就功耗发热离谱妥妥的冬天暖手宝

装了监控后,停车越来越标准啦

最终花费

感谢您浏览到此~

楼主:
12月再次更新
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
1、中跨器不稳定 更换电容解决

2、取消vlan,其他设备使用另外一个内网,通过软路由分配两个不同ip的内网
3、录像机过重挂耳承受不住的问题,经过半个月的录像发现 海康H265 smart很省硬盘空间,只保留两块盘,挂耳足够支撑录像机重量。
4、进一步规范?机柜(尽力了 哈哈哈 实在不想理线,理线怪麻烦,后期添加设备还要拆掉理线。
5、关于六类线用五类水晶头压线问题,六类线线芯比五类线略粗一点光是这点塞进五类水晶头都很吃力,至于把线皮压进水晶头里 还要剪掉六类线的龙骨支架,耗时+++
6、等想到了再补充,hhh:titter:

机柜图请看上面拓扑图加以理解。(关于那个摄像头 没用丢在机柜

至于软路由机箱:titter:4U机箱塞不下啦,随便找个普通机箱用

最后软路由拨号 测速。没问题

网友:
感觉复杂,成本高。孩子因为疫情在家上课因为怕他玩,就从朋友手里用了一个坏的云摄像头(买新的好像100多点),朋友家好几个,经常帮他维护,坏了他就换新的,所以知道他有,回家一通拆修,ok,满血复活。
可以连wifi,有tf卡,手机app可看,可储存回放,甚至可以云备份。
喃在车库,可以用wifi流量卡(当然可以不用 反正能存储),甚至利用旧电池制作一个充电电源。给设备供电。估计能耗很低。另外这东西只要安上不管是否工作,都对别人有威慑力。

网友:
这摄像头天线都是假的。。。。。

网友:
真是折腾啊

网友:
带POE的头和NVR都贵了,整体还没有算硬盘价格,有钱任性,超5线材,POE90米都可以,不开超距

网友A:
POE搞得太复杂了,不如放一条网线/电源线二合一线,省掉很多设备和烦恼.摄像头就选C3W或C6CN之类的就可以了.我用二合一的线,最远的跑过130米不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搞得太复杂了,不如放一条网线/电源线二合一线,省掉很多设备和烦恼.摄像头就选C3W或C6CN之类的就可以了. ...

当时想过 用一体线+家用摇头机,但又想到长期用 以及强电要走消防检查麻烦。最终选择poe方案。
像您说的那个方案 成本的确很低,C6C+7804 600¥内搞定

网友:
太折腾了

0.58网线
用12v 方案就好了
家里装个15v的电源,用34 78做正负极,到车库末端,分出两个dc口,一个给摄像头,一个给路由器
其实录像机也不用,插卡一体机买个好了。萤石的能摇头的也就1xx
家里也不需要机柜。

网友:
超六类线没必要吧,超五就屁事没有了...

网友B:
用了很多专业的设备,但是做得太业余。
水晶头做得实在没法看。机柜里面就更不能看了。
另外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用线槽~线槽用螺钉拧到大白上就行,简单省劲。
车库原来的线都是灰色,你最好用其他颜色,不然以后出问题维修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很多专业的设备,但是做得太业余。
水晶头做得实在没法看。机柜里面就更不能看了。
另外不知道楼主为什 ...

超六类网线用超五类水晶头当然不能把线皮一起压进去。机柜放设备用干嘛要在意颜值,调好之后基本不动 等到设备出问题再动。当然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六类网线用超五类水晶头当然不能把线皮一起压进去。机柜放设备用干嘛要在意颜值,调好之后基本不动 等 ...

额……不知道为什么您说皮不能压进去,是说网线支架影响吗?
如果是因为支架,剪的时候少留一点点,连同外皮也能塞进5类水晶头,只是有点费劲,不过做好了是非常结实。您有时间了试试

网友C:
就算旁边的车给你刮花了你还能找对方追偿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学新闻上那个方式,在自己的线内装个U型栅栏,以后谁的车刮了也是刮他自己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旁边的车给你刮花了你还能找对方追偿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学新闻上那个方式,在自己的线内装个U型栅栏,以后 ...

装护栏的话,车刮的概率会更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可看起来真的好麻烦,为了这一个摄像头,监控要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应该让物业增加能覆盖到该区域的摄像头,或者按照评论区建议安装围栏。

网友:
买台带POE功能的监控主机,直接连接摄像头,搞定了!哪有那么复杂!网线做的这样,我也是服你了!6类网线120米,一点问题也是没有!

网友:
海康最便宜的5类网线,海康poe摄像头,随便一个国标水星,迅捷poe交换机拉120米都无压力.我最远150米运行了6年没有出现过问题,现在还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旁边的车给你刮花了你还能找对方追偿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学新闻上那个方式,在自己的线内装个U型栅栏,以后 ...

有链接没我看看。

网友:
楼主也是,搞得太复杂。要是我的话就全程录音录像。然后找物业。说明我的态度,我是包月的。别人把我车刮花了找物业赔钱。态度要强硬,毕竟我们是主人。物业是请的管家而已。

网友:
驱动板用的什么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