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咸鱼被骗了,买的全新闪迪扩容卡,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1-11-12):
买的内存卡,老是有些行车记录仪视频打不开,不知道为什么,前今天突然看到关于扩容的事情,今天用软件测了一下,咸鱼卖家真的狠!现在卖家账号已经打不开了,被咸鱼封号了。我是去年买的卡。现在想恢复内存卡的真实容量,求工具。

楼主:
有大佬们指点一下嘛

网友A:
内存卡没得修复
你自己下个HWTEST,测试到真实容量区块
然后再用diskenius分区,把分区分出30G
扩容卡唯一恢复正常容量的方法
你这内存卡稍微混一下数码之家,都看出来是32G的了

网友B:
大牌64g都不要30块钱,为什么买这个?

网友:
看到公司活动就知道是假的了,哪有抽奖可以抽中几张的。
还有公司一般活动是抽U盘,哪有抽奖TF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没得修复
你自己下个HWTEST,测试到真实容量区块
然后再用diskenius分区,把分区分出30G

分区后,把不真实的容量分区给删了,在插到行车记录仪就好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64g都不要30块钱,为什么买这个?

我09年买的,插行车记录仪上面没动过,没注意当傻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64g都不要30块钱,为什么买这个?

19年买的,说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区后,把不真实的容量分区给删了,在插到行车记录仪就好了,对吗

行车记录仪还是建议买新卡吧。舍不得花钱就买夏科那种 19块钱64G寿命2年,目前我知道的是金弓达的卡寿命只有两天,行车记录仪用万一丢数据就大损失呀 这你32G卡都大把坏块了不建议使用 存点歌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还是建议买新卡吧。舍不得花钱就买夏科那种 19块钱64G寿命2年,目前我知道的是金弓达的卡寿命 ...

在咸鱼上买过手机,感觉还可以,没想到存储卡被坑这么狠,等双十二京东在买个吧,这个没用了,现在手里手机都不支持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没得修复
你自己下个HWTEST,测试到真实容量区块
然后再用diskenius分区,把分区分出30G

大佬,HWTEST这个软件百度搜不到啊,能给个资源吗,感谢!66429249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没得修复
你自己下个HWTEST,测试到真实容量区块
然后再用diskenius分区,把分区分出30G

彩标那一面磨掉重新印刷?
會用來做擴容盤的大概也是淘汰品了,可能壞塊過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HWTEST这个软件百度搜不到啊,能给个资源吗,感谢!664292491@qq.com

你尝试搜索H2testw吧

网友D:
看起来像3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32G的

有什么窍门嘛,能看出32G的,上面的大佬说DG分区,我就是分的30G活动分区,剩下的直接删除分区,软件检测校对数据没出错,插行车记录仪继续用先,后面在换,卡是扩容就算了,就怕不是闪迪的,是其他杂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窍门嘛,能看出32G的,上面的大佬说DG分区,我就是分的30G活动分区,剩下的直接删除分区,软件检测 ...

卡背面明显有32G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背面明显有32G两个字

我去,这么明显我竟然不知道。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