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体验:空气杀菌、负离子?

楼主(2021-11-12):
身居北方的我,每年必备的两款过冬神器:加湿器和空气净化器,在北方冬天一般会通暖气,室内温度可以达到适宜生活的22℃,但是空气中湿度严重缺乏,每次早上起来常常会感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而在有加湿器的房间里睡一晚,这种症状会相对好一些,这次非常有幸又到了舒乐氏新出的蓝岭加湿器,其具有UV空气杀菌、负离子、400ml/h出雾量、HEPA净化滤网,接下来就让我带领大家体验一下这款产品会有哪些惊喜?

包装
舒乐氏的产品包装一般会有两层,这款蓝岭加湿器也不例外,外层为瓦楞纸硬纸壳板包装,在外包装上印有蓝岭加湿器的宣传照和产品名称。

除去外包装后,可以看到具有特定设计风格的内包装,白色为底色,蓝色为主色调,内层包装的图案元素与外层包装差不多。

左上角同样为舒乐氏的LOGO、产品名称、产品型号(AHU-400L1)。

但是产品卖点只有在内层包装箱上才有,正面的产品卖点说明只有图示。

而侧面的产品卖点是配有文字说明的,其中有HEPA净化滤网、UVC杀菌、活性负氧离子、400ml/h出雾量。

在包装的另一侧为产品参数信息表,其标注了产品名称、产品型号、额定电源、额定功率、额定加湿量、净重、毛重、执行标准等信息。

外观
拆开包装箱后,便可看到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AHU-400L1主机,AHU-400L1只有一个配色-蓝岭雾,其设计灵感来自美国大雾山国家公园,早春的蓝岭公路,这也是最大自然贴近的配色。

加湿器分为两段式结构,上段为水箱,主要用来盛水,其水箱顶部印有一处舒乐氏的LOGO标识。

下段为大面积触控屏,这款触控屏上不仅可以多维度显示环境数据,而且还能进行湿度、雾量、定时、恒湿、UV杀菌、负离子等操作。详细操作逻辑介绍将会在后续的【操作篇】介绍。

在加湿器的电源线采用了直出式设计,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水流浸入充电接口,降低安全用电隐患风险。

电源插头采用了传统的双脚插头,并且电源适配器采用了内置隐藏设计。

水箱采用了可分离设计,把水箱取下来后,可以看到底部的内部结构的详细结构,底部的结构略显复杂,其中有雾化片、UV灯、浮子等。

底部还有一个UV紫外线杀菌灯,UV杀菌原理主要是利用UVC波长进行杀菌,可以在短短5秒内就可以杀死大部分细菌,而这一杀菌方式经常运用于医疗杀菌、空气消毒、污水处理等。

其实加湿器最重要组件还是雾化片,雾化片又叫换能器,它可以产生超声波使水面膨起而形成水柱,水柱顶端的水膜破裂而向空中发出雾状微粒。

接着翻到底座部分,可以看到底座部分并没有防滑垫,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诧异的,感觉没有防滑垫的加湿器放置在地面上会稍微显得有些摇晃,另一个将其置于桌面或床头柜上时,会刮伤桌面。

从底座的卡扣细节可以判断黑色底盘是可以打开的。

逆时针旋转黑色底盘,即可打开底盘,其内部隐藏了一个小小的HEPA空气净化滤网,HEPA是专业的空气净化器滤网,HEPA滤材能够高效滤除各种小颗粒固态污染物,比如PM2.5、细菌、病毒、烟雾、花粉、螨虫等。

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的出雾口可进行360°旋转,可以手动调节出雾朝向,满足室内加湿无死角需求。

加水口与出雾口为两个部分,加水口采用了翻页式设计,如需加水,只需要将其掀开即可。

加水
在介绍完外观后,可以给水箱加水了,在加水的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水箱没有提手设计,用户需要抱着水箱加水,这时如果不小心,水箱很容易造成侧翻。

其实是水箱内部的刻度,刻度线同样采用了与水箱一个颜色,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水位线,而市面上加湿器比较人性化的设计便是在水位线处设计了可视天窗,用户从可视天窗即可判断出水位是否超过水位线。水箱的容量为5.5L,能够满足一家一天的加湿量。

操作
开机后,LCD显示屏的背灯就会亮起,其中可以显示雾量、温度、湿度等重要空气湿度信息,其中操作区域对应的各个触摸按键的背灯也会亮起。

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一共有两种操作逻辑:触控操作、遥控操作。操作种类一共有7种:开关机、雾量调节、定时功能、恒湿功能、负离子/UV杀菌功能。其中触控操作都在触摸按键上有对应的按键操作提示说明。轻触开关按键后,机器会默认开启三档档雾量,如果没有任何操作,机器会保持当前工作模式。

轻触“恒湿”按键,开启恒湿功能,加湿器以5%递增进行湿度设置,设置范围为45%~95%,当达到设置湿度时,加湿器停止加湿,低于所设置的湿度时,加湿器重新开始工作。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并没自动模式,这样加湿器并不会根据室内温度自动切换档位。

除了触摸操作外,还有遥控操作,操作逻辑与触摸操作是完全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了。同时这次也没有搭配APP操作,这使得习惯于使用手机操作的年轻用户少了一点味道。

功率
在功耗方面,加湿器在三档工作时,其UV杀菌、负离子功能全部打开,同时湿度调为95%,功率只有25.38W,个人感觉这个功率还是比较低的,至少在我体验过的加湿器中还没有见过比这个低的。

雾量
再来看看出雾量大小如何,首先用一张薄纸放置在出雾口后,纸张并没有被吹起来,出雾口处的风速看来一般。继续将纸张放置在出雾口处,大约不到1分钟时间,纸张就会被打透,说明雾气湿度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用手捂住出雾口,可以看到出雾口的雾量还是不小。蓝岭雾加湿器在进风口配置了一个HEPA滤网,能有效防止附近地板上的灰尘进入加湿器,杀死空气中的残留细菌。

为了直观地看到加湿器的工作原理,将水箱拿掉后,可以看到正在工作的UVC杀菌灯,在水雾冲出出雾口之前,已经经过了UVC光照,从而破坏水中细菌残留的DNA链。

噪音
在噪音方面,如果将加湿器调至三档工作后,其噪音分贝大约为32db,整体来说这个噪音分贝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还嫌吵,不要担心,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用红外遥控操作就可进入睡眠模式,此时噪音分贝大概只有30db左右,即使将它放在床头也不会影响睡眠休息。

场景
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的产品尺寸为235mm*235mm*684mm,将其放置在各个角落处都不显得扎眼,其单一的蓝岭雾配色颇有一些复古气息,与家中的实木家具非常搭。

如果还嫌占地儿,可以将其放在柜面上,684mm高度的加湿器即使放在桌面上,也不会显得高高耸立的感觉。

总结
经过一周的实际体验,发现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作为一款智能恒湿加湿器,无论是外观、操作、加湿、噪音、功耗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通体复古绿的造型,可与各种家装环境形成百搭;在操作方面,除了大屏触摸操控外,还可使用红外遥控操作,避免了在夜间工作时还得起来操作的麻烦;在加湿方面,恒湿效果非常明显;最后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在噪音和功耗等方面控制得非常好,算是同产品中噪音和功耗较小的加湿器。这次测评就到这里结束了,对于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还有一个UV杀菌功能、负离子功能没有体验,所以这里就不能为大家点评这个功能,如果将来有条件会补上这一测试内容。

网友(2022-03-31):
看了楼主对舒乐氏蓝岭雾加湿器和测试使用,同其的感观差不多,其无论是外观、操作、加湿、噪音、功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出色表现,可考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