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切钢板的这个是什么工具?

楼主(2021-11-12):
看起来挺有意思。

网友:
行走小车的氧气割

网友:
氧割,加了导轨而已

网友:
乙炔气割吧

网友:
厚板一般就是氧炔焰,再薄点可以等离子,再薄点可以激光!还有水刀用的少。

网友A:
隐约可以看到调节阀,那应该就是乙炔气割了,等离子能切不大于4公分厚的钢板,再厚只能乙炔,烧红的铁可以和氧气反应继续烧穿铁件,只要氧气压力足够,多厚都能切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隐约可以看到调节阀,那应该就是乙炔气割了,等离子能切不大于4公分厚的钢板,再厚只能乙炔,烧红的铁可以 ...

氧气切不了不锈钢和铸铁,而等离子毫无压力,基本上金属都可以切割,我切过铝合金板,钛合金板,铜板,钛合金用氧气也能切割

网友:
跑车嘛,原始古老的一种切割工具

网友:
上海华威的半自动火焰切割机,可以用乙炔,丙烷

网友:
半自动氧割,加个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