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jms578是否支持trim的研究

楼主(2021-11-12):
手头好几个jmf578的固态u盘,刷了小飞机的带uasp的固件,感觉日常使用还可以
但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说578不支持trim,
具体检测方法为:
并且在此电脑右键属性碎片整理中,只有识别为固态硬盘的,才支持trim
抓紧拿出我的进行测试,发现578桥接的都识别为硬盘驱动器,1153e识别为固态硬盘 ,并且能正常的进行优化。
按照这样的原理是不是说有jms578调节不持不支持trim?
并且有些人说578的官方手册中也没有说支持trim。
自己刷过很多固件,也都是识别为硬盘驱动器,不能识别为固态硬盘,用软件trmcacck检测也是不确定的。

求助大佬科普,到底jms578是否真正的支持固态硬盘的trim指令,如果不支持,长久使用会不会对固态硬盘产生损伤?

网友:
你这题目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的感脚。

网友:
打开Diskgenius,在该磁盘右键看看Trim优化是不是可用。

网友:
两个问题:
1、楼主把JMS578做成了个U盘桥接主控,不管怎么说,在USB3协议下一定功能比不上内部直连
2、移动硬盘、U盘并非系统盘,TRIM又是针对零碎文件读写的,除非你把虚拟内存开在里面或者做挖矿用的缓存盘,否则TRIM存在与否其实并没区别,具体GC还得看SSD部分主控的策略

网友(2023-01-0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可惜这里没一个正经回答

网友:
jms578配联芸的主控SSD,在Diskgenius里 可以手动TRIM,其他试过一块老金士顿的SF主控的不能手动TRIM

网友:
你这题目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的感脚

网友(2023-05-31):
我也很困惑,jms578在ssd_z中显示支持trim,但是TRIM Check v0.7死活不通过trim,说明trim没有生效

网友:
Diskgenius里手动trim也是灰的

网友A(2023-10-05):
好问题相见恨晚
看看这个吧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139112

Updated:
我的 JMS578 接上 一个金士顿SSD
在 Win10 下 trim check 0.7 显示 seems TRIM is working
凌乱了。。。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相见恨晚
看看这个吧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139112

JMS578我在Debian 12(PVE8.1)下用lsblk命令测试rota值是1,Windows识别为机械硬盘

ASM1153E的rota值为0,Windows上识别为固态硬盘

看来使用SSD的话直接买1153e比较稳妥

但是jms578在Windows下用trimchcek是提示具备trim功能的。用870QVO 8T写了20T数据后,ssd报的磨损差异不大,可以认为在Windows10+的系统内使用问题是不大的,Linux下需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