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黑盒子

楼主(2021-11-13):
(图片)

网友:
黑夜开黑盒黑人呀

网友A:
打胶位置下面应该有个发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位置下面应该有个发声器。

那是OUTPUT输出端,线已经给别人剪掉了!

网友B:
盒子上面开关三个位置分别对应定时、开、关。猜想那应该就是一个定时器。分别对应定时、常开及关。

网友:
装饰串灯的电池盒,对应功能是闪烁、常亮、关

网友:
定时器的多些可能

网友:
看标题我就好奇,拆开后我更加好奇

网友:
应该是防水电池盒,盖子转轴关节不错,比手电充电套装,自带盒子弹性关节耐用。电池盒电路应该是单片机主控,有开关和定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上面开关三个位置分别对应定时、开、关。猜想那应该就是一个定时器。分别对应定时、常开及关。 ...

没有选择开关,按一下1,2,3转状态(我猜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OUTPUT输出端,线已经给别人剪掉了!

L+和L-之间接两颗串联发光管看看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