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吧,想做个 家用的应急电源,用什么电池没想好

楼主(2021-11-13):
有以下几个方案:
1、18650 电池 - 从若干个笔记本电池里拆出来的2十几节18650电池(每个笔记本电池的容量都不一样,每个电池拆出6节)。这几十节想串并联成一个电池组,不想一组一组的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2、买那种方形的3.7V 20安时的国产锂电,价格40多一个(假货宝)。
3、所谓的 松下 三星的洋垃圾电池 (方的)介绍里说容量5Ah多一点,一片20元上下。。(咸鱼的)
4、不知道用了多久的日立的4节一体的圆柱电池。也是5.x安时的。价格20元一节。(咸鱼的)

有对各种锂电了解的,来说说 家用 那种比较好? 主要是12V or 5V输出,停电时候 给光猫供电,给手机充电。

如果是用 18650 串并联的话,是要下面(1)这种方式接,还是 (2)的方式接
1)
123456
123456
123456
123456
123456
123456
相同容量的并联后再串联。

2)
111111
222222
333333
444444
555555
666666
不同容量的并联后 再串联。

网友:
电池的串并是一个严谨的问题。需要各种测试,和均衡充电

网友A:
锂电不能长期满电存放,所以不适宜做备用电源。。。。不知道铁锂可不可以

网友:
1)备用电源,大多用铅酸或超级电容。铅酸电池可以浮充保持容量,寿命5年。2)锂电组建电池组,技术要求高,设备价格贵。不但要检测分类,还要做均衡板,否则容易炸。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一般笔记本电池也就1C放电,10并也就20安培,组12V就要30节,哪怕100%转换也只有360W,能干嘛呢!点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不能长期满电存放,所以不适宜做备用电源。。。。不知道铁锂可不可以 ...

铁锂不是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是锂电吗?

???你认真的

网友:
我自己的实践经验:最好选用同规格的电池进行串并联,如果没有条件,或者想利用手头现有的电池,建议同容量的串联,然后再并联,同时加装均衡板(比如:同一个笔记本的电池拆出后,如果没有明显电压异常的这一组就直接用,刚好是3串的,然后不同的笔记本的再并联)。我的电池是3串9并的,好像是LG还是什么的3300mAH的,主要就是用来应急,而且合并组装了一个300W的正弦波逆变器,偶尔应急绝对没问题的。偶尔拆开测量下每一组的电池端电压,有电压不均衡的及时排查处理就行

网友C:
想法是好的,
1、停电的频次,
2、每次停电的时长,
3、停电的范围、
我们小区如果停电,中间交换机也断电了,光猫即便是有电,也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是锂电吗?

我讲的锂电是楼主所说的三元锂

网友:
还是别自己组锂电了,你匹配不好的话后患无穷
老老实实用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的,
1、停电的频次,
2、每次停电的时长,

我家这不是 停电后,用移动电源输出12V,给光猫供电 就能上网。应该和局端中间只有分光器,没有交换机。

网友:
不是经常停电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不能长期满电存放,所以不适宜做备用电源。。。。不知道铁锂可不可以 ...

铁锂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这不是 停电后,用移动电源输出12V,给光猫供电 就能上网。应该和局端中间只有分光器,没有交换机。 ...

买颗50AH的三元方壳电芯,让卖家转好镍,再搞个3.7V升压12V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
我专门搞锂电池的,有七八年经验,目前在公司主要负责做12V~800V的锂电池包方案设计,有想详细了解锂电知识的朋友可以私聊,不卖货

网友:
论坛电源有坛友说可直接用电动车电池,你搜下应该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