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v450笔记本电脑主板电池替换 能换成普通CR1220电池么

楼主(2021-11-13):
有个联想v450,拆机升级,机器电池坏了不准备更换。发现主板bios电池坏了没电了,焊接下来,发现是3v的1220型号可充电锂二氧化锰电池,查了下这种电池容量都很小,普通1220电池可能有150mAh,这个可能是几十mAh的容量,问下大家原机器为什么这种设计?还想换成这种电池,但因为又不经常用,原机18650的电池坏了不充电不准备更换,会不会导致bios电池比如几个星期就会没电这样,可以换成普通1220电池么?

网友:
随便换个2032电池咯,台式机用这个电池5年没问题。

网友:
网购同样规格的,花几块钱省心。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锂电池,随便找一个换上就可以了,有点焊机就点一下,没点焊机就从废主板上焊个座子!

网友:
这种电池估计也不好换,没有专业设备。

网友:
电压一致,通用,因为耗电本来就小。是个电池就可以,但如果是lr开头电池就不行,那是充电纽扣电池

网友:
纽扣电池只在没有电池或电源的时候给时钟和CMOS存储供电,而笔记本没有电池的情况非常少,所以这个电池不需要那么大容量。你现在就是因为电池废了,所以一断电源就要电池工作,比较费电池。既然电池坏了不修,那只能当台式机用,只要电源不断,纽扣电池就能休息。你自己评估到底是愿意花待机电费还是换电池的钱吧。

网友:
找个带线的2032,焊上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充电的电池。换普通不可充电的应该不合适。

网友:
给自己修就2032焊两线连上,不要考虑太多。

网友:
CR2032才200mAh左右的容量,1220不可能有150mAh的!CR1220才40mAh左右,而充电电池容量能有一次电池的一半到2/3就不错了,你这个是ml1220,容量应该是20-30mAh,可以直接换ml的钮扣电池,如果空间够久换大个的ml2032,换cr1220也是可以的。再次提醒,cr1220也只有约40mAh,这个体积要什么150mAh的就只能凭空想象了。

网友:
不用那么费事,可以把连接原电池的线直接搓个小蛋(保证接触牢靠)放在2032相应的两极上,然后拿胶布缠几圈了事。当年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关键这个电池是可充电电池,用普通2032电池串个二极管电压就不够了
可以用个铁锂电池代替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A:
关键这个电池是可充电电池,用普通2032电池串个二极管电压就不够了
可以用个铁锂电池代替
...

串4148。。。可以的。。

网友:
4148正向电压也有0.4的,况且是充电电池虽然二极管不能充电,但是导致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