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显示器屏幕故障

楼主(2021-11-13):
电脑显示器有天突然不开机,最开始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更换完电源板故障依旧,然后更换逻辑板和屏幕排线,能开机显示了。这样样子不会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需要调哪里不知道。
互动屏里面有LVDS设置,

网友A:
屏没问题,应该是板问题,你换的主板的固件跟你的屏不适配,换板要根据屏的品牌型号换的,如果不懂就把屏上面的标签拍照发给卖家,卖家会根据屏的型号为你适配对应的固件,这样才能正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没问题,应该是板问题,你换的主板的固件跟你的屏不适配,换板要根据屏的品牌型号换的,如果不懂就把屏上 ...

还有这个说法,我以为只是逻辑板和坏的逻辑板型号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法,我以为只是逻辑板和坏的逻辑板型号对上就可以了。

不是所有屏都通用的,有的显示器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用的屏一样也需要不同的固件,就算一款相同主控的板, 需要刷相应的固件才能支持不同的屏,也就是说屏要跟固件相对应才能正确显示而不是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屏都通用的,有的显示器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用的屏一样也需要不同的固件,就算一款相同主控的板,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