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配辣鸡UDP实现全盘写入稳定

楼主(2021-11-13):
咸鱼入手了一个垃圾的黑胶体改装固态
知道很垃圾,但是 很新奇,就买了

回来开卡开不过,坏块过多,本来4颗颗粒512g,拆掉坏块比较多的两颗,还有256g
rdt甚至ecc要开到50才能通过
太垃圾了,太垃圾了

开卡完成后smart信息很奇怪
1.这个固件没法显示对nand的写入量
2.这个写入量要远远大于真实写入量,大约我实际写入1g,smart里面增加30g

之后跑圈

发现缓内写入200+
缓外写入稳定在30m,只有很小的波动

这比常见的58xt好很多,温度很低,而且不会变为0

跑完圈后显示写入量已经有7t

刮刮乐

工具是方老板群里找的,需要的自取)

楼主:
谁那里有这样的udp的u盘板子,想改成u盘

网友A:
UPD原来是黑胶体的意思。。 。BICS4颗粒本来坏块就多

网友:
估计是慧荣计数的问题,慧荣F1F2增长1是写入32M,软件识别成1g了

网友:
厉害,焊点都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原来是黑胶体的意思。。 。BICS4颗粒本来坏块就多

ECC50 也真是够夸张的

网友B:
本身udp的U盘使用的闪存就一般,又是坏掉的U盘再来做固态,稳定性可想而知。

闪存是闪迪的但闪迪自产的udp封装的U盘目前没见到带这种规格测试点,所以判断为其他小厂的udp产品。那内部封装的闪存质量更是差了。

软件识别的信息有误是你用了SanDisk的名字,不要随便用这些名字,不然一些依靠名字来检索参数的软件会显示错误信息。

网友:
T版本的BICS4好像固件有问题吧,我记得还是U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udp的U盘使用的闪存就一般,又是坏掉的U盘再来做固态,稳定性可想而知。

闪存是闪迪的但闪迪自产的udp ...

怪不得,改了名称smart就正常了

网友:
这是闪迪的黑胶体U盘。回炉重铸品,小黄鱼经常有老板整批出闪迪大黑胶坏盘

网友:
哦哦,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得多和大神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2023-04-29):
黑胶的颗粒都是降级的吧坏块多也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