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鲜市场买了个10年前三星黑白激光一体机 没有两把刷子还是不要碰

楼主(2021-11-13):
海鲜市场买了个10年前黑白激光一体机  实际花费200+人工

三星SCX-4321NS
平安金融中心一家公司的女的挂咸鱼 我对比半天249元入手  下午自提  没有当面测试 这女的说是好的,让他帮我测试了。给我拿下楼了。我直接确认 拿回来测试,卡纸,拆机清洁 换硒鼓  终于 只打印一张的情况下 是不会卡啦!! 连续打 3张就会卡纸  症状 一次吸进1张以上的纸。打印完,背后多吸进的纸就卡主了。妈个比的。 新机器1100就搞定的,省掉800元只能与垃圾为伍了

总结,贪便宜 搞二手 没有两把刷子 不懂人性 还是不要碰 ,没有当面试机  太相信人老火啊!想想200多个不至于吧,  检测结果用了70000张了,复印20000多张 打印40000多张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暗病,卖家不告知。你收到货就天天喊着叫你确认。不马上确认又说你没素质,等确认了用上三天五天出问 ...

昨天,2021.11.15.
当时让这个女的帮我试了的,送下来说没有纸了,(严重怀疑)  没有细想。当天晚上咸鱼APP发报错食品给 卖家, 微信说了不行,让我试试

昨天微信问题打印机好了吗 我说  纸盘里放纸张,清理后1张不卡 2张必须,她主动退了零头给我,我实际花费200元

网友B:
似乎这种情况肯花时间折腾的话可以调,调不好可以修。
咸鱼就是这样啦,我以前在咸鱼上买了一个铝镁合金的折叠电动自行车方便上楼,也是自提的,卖家说什么都好,我还试着骑了几圈才付款,结果回家发现座杆变形,骑长一会儿就不能锁紧了,短时间试车根本看不出来,换了座杆骑了一阵子发现左脚蹬曲柄经常会松动脱落,目测是中轴螺纹当初就没上紧导致卖家使用的时候就有磨损,导致我即便换了螺母都上不紧了,这种是暗病,不长时间骑行根本发现不了,发现问题的时候交易都完成大半个月了,自认倒霉。

网友:
二手当面那一包纸打印测试!

网友C:
老夫告诉你解决办法! 是搓纸轮继电器结合处的海绵老化发粘了 !拆开清除干净海绵就好了

网友:
对三星打印机的印象一直不是太好。

网友:
这个是进纸继电器吸合放的慢了,拆下继电器,吸合面上的海绵拿掉就行,我也有一个这个机器是通病。网上找一下怎么拆。

网友:
这是小问题,很好处理的,楼上已经说了办法

网友:
二手机器不就这样吗?这个收拾收拾就好用了。照4楼6楼的做就大概率好了。HP机器也有这通病。

网友:
今年8月本地鱼,260买了个hp m28a 打印机,卖家明确告知扫描问题复印不起,头天问了叫卖家发了个打印视频,没问题。第二天就去卖家小区外现款取货,未试,拿起就走。回家查看,除扫描复印,使用无任何问题。原装硒鼓,总计打印500不到,卡纸几次,复印几次,5月才第一次打印,查看机外标签去年5月泰国生产,水货。拆开扫描面板,不知是厂家维修还是卖家找过维修,扫描排线焊了焊锡小珠,测量无问题。扫描头邦定裂开,确认扫描头损坏,扫描头为11线。淘宝扫描头,比较贵,无奈继续鱼。没有现成型号。经过寻找,看起来可以用的便宜的型号为ns1005w的扫描组件,淘宝一家20元的,说明了问题也拍了,结果客服说他问了,不通用,不发货。那型号的图片线路板走线和我的是一模一样,可惜了。借了台m180n的彩打,看起来差不多,拆了扫描头更换,可以使用。后又咸鱼看见hp2132扫描头和m180n的线路差不多,买了装上,电脑自动重新安了个驱动,上机ok。穷折腾这么久,写的废话多,只是给想换扫描头的穷叼们点方向。关键词:不能扫描  不能复印 扫描有竖条纹 换扫描头 一体机 扫描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种情况肯花时间折腾的话可以调,调不好可以修。
咸鱼就是这样啦,我以前在咸鱼上买了一个铝镁合金的 ...

我也是的,一路骑回来都正常,结果骑了几天转向杆轴承有异响,仪表盘电量不准,刹车不好使,反正在学校里,凑合凑合也行

网友:
应该是纸张分离的电磁铁减噪音的海绵挂了,不怕噪音的话只要拆开扣掉就好了,怕噪音就再贴点什么上去,比如我喜欢用创可贴的胶带部分两边贴下。

网友:
图便宜就得承担风险,想好再下手,总有可能被坑,不可能一直捡漏吧,心放平淡就好

网友:
咸鱼本来就是一个处理在某些人眼中的垃圾平台,没有一点问题的也有,那是撞运气,多数需要动手修理,非常考验自己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夫告诉你解决办法! 是搓纸轮继电器结合处的海绵老化发粘了 !拆开清除干净海绵就好了 ...

正确,是搓纸器的问题。 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离合器问题,那个分离部分的海绵老化搓烂了不能回位导致的,老激光打印机很常见的问题,我上次遇到了还以为搓纸轮坏了,整了半天都没整明白

网友:
看到三星打印机,像4321这样的,第一反应,肯定卡纸,可能定影要换。。。。这打印机很多100多点

网友D:
既然大家都在聊打印机,我也想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朋友给了我两个打印机,一个爱普生630K,一个惠普的1020PLUS。经过试机发现,惠普的故障是不进纸,检查搓纸轮一切正常,怀疑分页器有问题,代换分页器故障不变,也怀疑那个吸合的继电器,把继电器拆下来发现海绵老化,处理了继电器海绵老化的问题后,故障还是不变。曾经怀疑进纸传感器问题,但是咱不懂怎样拆进纸传感器。630那个是针式打印机,故障是进纸倾斜,右边可以进纸,左边不进纸。以为是色带问题,更换了色带后,故障依旧。面对这两台有故障的机子,为之奈何?希望论坛的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两个机子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夫告诉你解决办法! 是搓纸轮继电器结合处的海绵老化发粘了 !拆开清除干净海绵就好了 ...

你这个确实是正解,以前有个1108就是有时候一次吸进去多张纸,换了继电器就好多了,其实就是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大家都在聊打印机,我也想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朋友给了我两个打印机,一个爱普生630K,一个惠普 ...

留个邮箱我把维修手册发给你

网友A:
机器有暗病,卖家不告知。你收到货就天天喊着叫你确认。不马上确认又说你没素质,等确认了用上三天五天出问题再找卖家时,对方直接拉黑。贱鱼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