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冷式冰箱冷冻室化霜一直很头痛,今天终于才想到解决了

楼主(2021-11-13):
三门直冷式冰箱用了8年了还坏不掉,在家里也不是我想换就可以换的(为了和谐),我搞维修的人也不忍心一刀捅上去故意搞坏掉。这些年来一直为化箱头痛,一年化好几次,真心头痛!今天早上一边化箱一边心里面骂老婆小气鬼换个无箱大冰箱都不舍得,忽然灵光乍现,其实冷冻室最难和最后化掉冰霜的地方是最上层蒸发器的上面地方,里面有冰霜但是怎么抠都抠不出来也抠不干净,因为外面有一个很高的塑料挡条,做的那么高也只是为了保护里面有根蒸发管,于是我想到了只要把高出多余的部分剪掉,里面的冰霜就可以很轻松的挑出来了。于是就把它硬拉出来,用剪刀剪掉多余部分装上去真的OK了,这样以后化霜就容易多了,第2张图就是塑料条子剪掉的部分,第1张图就是剪好的样子。另外中门零度室,里面的大冰块永远只会结在最后面的地方,我这次就用保鲜膜贴在上面,应该下次就比较好取了,也不去搞什么食用油在上面脏兮兮的。完美!

网友:
没有研究过 听不懂

网友:
保鲜膜方法不错,顺便能减缓冷冻室管路生锈漏气。有些风冷冰箱挺麻烦,大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60,一星期后异响,两星期咕噜咕噜响,再过几天风冷扇叶卡住报错,取出冷冻室所有物品,用风扇吹冷冻室半小时,吹完后放回,暂时解决异响。

网友:
化霜时把门打开用个电风扇放凳子上怼着里面吹,很快,很省事

网友:
想啥呢,一个风冷冰箱还没手机贵

网友:
这样改应该还是不好抽冰条哦,蒸发器铜管上下两侧还有铁丝护网的,会和冰冻在一起

网友:
我的松下冰箱这根档条是有自攻钉的,需要抠冰的时候档条拆下来,再用电吹风向上吹,一次可以抠出来一大块冰。

网友:
冷冻室结冰厚和门的密封胶条有关系,用久了就拆下来用热水烫一会并清洗干净,我的冰箱就是这样解决结冰厚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操作太那啥了!!!
化霜不是把先拔电源再物品取出来,然后冷冻室里放一盆热水,捂十几分钟霜和冰块全都掉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太那啥了!!!
化霜不是把先拔电源再物品取出来,然后冷冻室里放一盆热水,捂十几分钟霜和冰块全 ...

太简单了显不出楼主的劳动强度,他家里的认为他天天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太那啥了!!!
化霜不是把先拔电源再物品取出来,然后冷冻室里放一盆热水,捂十几分钟霜和冰块全 ...

我也是完全照你这么弄的,早就知道这方法的用了100年了都啥稀奇的。但是但是,最终往往就是我说的那个地方最难化掉,其他地方早变成水了,就那个地方冰还是厚厚的手抠没反应,只有我这个方法才能把它快速搞掉,因为我本身就要快速化霜,东西拿出来那么久都要坏掉了,不能再等太长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完全照你这么弄的,早就知道这方法的用了100年了都啥稀奇的。但是但是,最终往往就是我说的那个地 ...

要不弄两个冰箱,化霜的时候把东西转到另外一个冰箱里

我以前也是为这玩意头疼,后来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再后来换一个冰箱完事

旧的直冷西门子还是好好的,用了十年了它就是不坏,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弄两个冰箱,化霜的时候把东西转到另外一个冰箱里

我以前也是为这玩意头疼,后来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嗯。

以前的老货虽然铜的多也分量重,相对耐用点且有回收价值,而现在的材料谁都懂的不用再讲了,基本都是没有大回收价值的铝线什么的。但性能上面,凭良心说绝对是现在的好多了,比如说油烟机空调都带自动清洗了、空调设温0.5度增减、电饭煲是ih的等等,另外现在的家电很重视静音与节能,特别是待机功率都很小了,所以以前的那些像似用不大坏的“老东西”我反倒认为是鸡肋了,我家里就多的是了,越是想它坏越是不会坏,但是用起来确实不怎么舒服。

网友:
11年前风冷刚出来时买的风冷无霜,里面的机制还是挺复杂的,有传感器感应结霜程度,然后自动化霜,化霜的水自动引到后部利用系统温度蒸发掉,全程不需要手动介入,太好用了。

网友:
不要用保鲜膜贴,用普通的塑料袋展开成平面贴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居然还有为冰箱除霜发愁的弟兄?这玩意又不是冰柜…………

我除霜都是把冰箱里的盒子都请出来扔桌子上,然后拉进洗手间,水枪对着冰直接冲,冲完擦干,拉回来就清理一下盒子,装进去,完活,20分钟就搞定了。

倒是冰柜麻烦,还得用个水泵抽水

网友:
如果自己在那个位置加一个除霜加热管,用除霜定时器来控制它,能解决老式直冷冰箱的这个问题不?

网友:
我老家也有台老冰箱,用了快20年,期间被雷劈了2次,其中一次连入户漏电开关都着了火,冰箱也就是风扇不转,换了风扇继续工作,最后电网被人在晚上剪了中线烧了压缩机才彻底停工,正常用根本就用不坏。

网友:
深有同感,我家的老海尔冰箱的小冷冻室的门口塑料护条也是这个样子的,每次除霜化冻时都是用竹铲或筷子抠里面的冰块,真费劲啊。老式冰箱倒是耐用,但使用体验真差,关键还费电。我家的是95年的双王子(冰箱、冰柜分体组合的那种),估计每天耗电两三度吧,记得十年前搬家时有朋友就建议扔掉换新,当时觉得用着还算满意就继续使用了。转眼十年过后到了去年冰箱25岁的时候,实在不愿时不时伺候它了,精心挑选后买了台海信的高端“食神”系列冰箱,太省心了!今年夏季外出两个月左右,特意在手机上留意了“国家电网APP”上的用户每日耗电量----基本稳定在每日0.5度多一点。有点出乎意料,原来还曾怀疑冰箱厂家“每日只需1度电”的营销广告是虚假宣传呢,现在看来如果我那老冰箱早淘汰10年的化,5000元的电费差不多是能省下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以现在的产品质量和设计寿命,假如当时换了冰箱,到今天估计也差不多又该淘汰换新了,所以总体使用成本应该持平吧,只是新冰箱的使用体验肯定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