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CE 跳线问题

楼主(2021-11-13):
一板 2258H 板   8贴 HY,目前CE识别全32CE,但只能开512G,开1000G,可以开,磁盘管理不能初始化。
求助高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换了块板,还是一样
这板供电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开500G时,选CH 2 CE ALL可以开成功。
                    CH ALL  CE 4 也可以开成功

网友:
固件什么版本 换一个试试  参数降频  板子供电加强  缓存双倍

楼主:
固件换了好多个,都一样。

楼主:
己解决,开960g ok

网友A:
请教 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固件的bug,而且这个02t颗粒也不能开2t,超过1t就不行了,但是同样固件开v5,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请问一下,下面的2258h带的是什么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一下,如何解决的?

解决的方法就是开 960G呀

网友(2023-08-20):
换个缓存就好 能开不能初始化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