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太阳能板,奇怪的黑胶

楼主(2021-11-13):
老王家买了两块板,规格20v10w,一块正常一块电压正常电流极小。仔细看左下黑胶一样的东西没挂在板上。
掏出来看看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也不导电,拉出来一些搭下来铜片,神奇的事情竟然电流正常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黑色的连接到铜皮上就有电流了?

网友:
估计是原来黑胶下面刚好有一片铜箔导致正负极微短,所以输出电流就一直不正常,抠掉黑胶,去除短路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黑色的连接到铜皮上就有电流了?

不是,发现不行,有断点。偶尔碰到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B:
我去年收的二手板也有一片有类似问题的,有7V电压单电流很小只有几十毫安,也没研究就扔那了,手头上七八片200毫安以上的,哪轮得到玩这片

楼主:
要把汇流条磨出来,比较麻烦吧,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收的二手板也有一片有类似问题的,有7V电压单电流很小只有几十毫安,也没研究就扔那了,手头上七八片 ...

主要是琢磨,不懂他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