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4056H充电芯片,1A可调充电,电池反接保护

楼主(2021-11-13):
产品概述
PW4056H 是一款完整的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的高压、大电流、单节锂离子电池线性充电
IC。最高耐压可达 28V, 6.5V 自动过压保护,充电电流可达 1A。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
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饱电压固
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电压达到充饱电压时,充电电流
逐渐下降,当充电电流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 PW4056H 将自动终止充电过程。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 PW4056H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
电池漏电流降至 2uA (typ)以下。
PW4056H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
的 LED 状态引脚。
产品特点
⚫ 输入电压可达 28V
⚫ 6.5V 输入过压保护(OVP)
⚫ 充电电流外部电阻设置,可达 1A
⚫ 防倒灌
⚫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
⚫ 热调节功能
⚫ 4.2V 预设充饱电压
⚫ 自动再充电
⚫ 充电状态双输出、无电池和故障状态显示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电池反接保护
⚫ 电池温度监测 NTC 功能
⚫ 采用 SOP8-EP 封装
应用范围
⚫ 充电宝
⚫ 蓝牙音箱, TWS 耳机
⚫ 数码相机、电子词典
⚫ 便携式设备
典型应用电路

管脚功能描述

网友A:
1A叫大电流??????????????????????????????????????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A:
1A叫大电流?????????????????????????????????????? ...

以前1A叫大电流,100毫安才是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