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创新声霸锣go震霸蓝牙音箱立体声连接线SoundBlasterRoar

楼主(2021-11-13):
创新声霸锣立体声蓝牙音箱,英文名SoundBlasterRoar。也称作声霸或震霸,不要觉得名字夸张,还真名副其实。由2高音+1低音喇叭单元组成,两端由两个封闭式辐射振膜,整个箱体厚实封闭震撼强劲!虽然是14年前的产品,但是现在很多蓝牙音箱都无法超越,蓝牙还是aptx连接,我自己收集了不少蓝牙音箱,听着还是比较喜欢创新这个。单独一个音箱就是立体声效,如果有钱买两个一起组成环绕立体声就更动听了。但是现在已经停售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找不到立体连接线怎么办?其实很简单的一根线,网上就是没有现成的卖,那我们就自制吧:立体线由3.5耳机插头4线头和3线头做成,里面接线如图,红线一头悬空即可,4线头插做主机的孔,3线头接副机孔,记得把副机声音调到最大声,然后声音由主机控制大小。

简单说就是两个头内部这样连线

楼主:
如果家里有一条这种带唛的线,这种淘宝也有卖,那更简单,直接剪掉唛头就可以了,具体如下:

网友A:
同款声霸锣,以前经常带去爬山,低音很澎湃,往往成为焦点。我一般习惯开启Roar模式。

创新声霸锣便携音箱拆机/更换电池/震霸线制作/常见问题/技术手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555

网友B:
这音箱还是太久远了,现在怎么也得搞一个无线配对立体声,就像TWS耳机一样。

很多年前,调幅收音机也有立体声广播,那是一个电台用两个频道各播放左右声道,两台收音机分开放,思路很好,没发展起来,毕竟调幅也就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音箱还是太久远了,现在怎么也得搞一个无线配对立体声,就像TWS耳机一样。

很多年前,调幅收音机也有立 ...

无线立体我也有个,JBL的挂壁蓝牙音箱,两个箱体通过内部WIFI无线连接,不过和创新这个毕竟用途不同,声音音色也有所不同。但连线也有它好处是损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声霸锣,以前经常带去爬山,低音很澎湃,往往成为焦点。我一般习惯开启Roar模式。
...

音箱是重了点,但也还算便携,放背包完全可以,声音宽度真是现在还很多蓝牙音箱都做不到。

网友(2022-08-24):
没听过。看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