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扳手锂离子电池修理

楼主(2021-11-13):
在公司白瞟了一个换下来的电动扳手的电池,因充不了电(插上充电头后,充电器指示灯绿灯亮,稍微动一下线红灯就亮)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买了新的电池和座充,所以这个就下岗了,我怕这个被丢垃圾箱,所以就提前给领导说了一下,自然就收入囊中了,但充电器还没丢,但又不怎么好意思去要了,今天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有一组点焊的地方脱焊了,顺便把搭坏了外壳用胶粘了一下,先前打算取一节电池改充电电推子,又觉得太浪费了,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好!

网友:
把它送回单位算了解除烦恼.

网友:
这电池的焊点真差劲,电池大可能都开焊了

网友A:
电池没看到标三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看到标三无吗?

没拆开电池组,暂时没看到标,等点焊机做好后再拆,也好随便试一下论坛大神的杰作——超级电容点焊机!

网友B:
测测内阻,扔夏天的小风扇里不错

网友:
不是啥好电池

网友:
建议用之前测一下内阻和容量。。。。

网友C:
垃圾电池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内阻,扔夏天的小风扇里不错

内阻仪太贵了,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回,如果是专业做锂电池组装,买一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电池还是扔了吧!

扔了污染环境,也不能得!

网友D(2022-04-07):
我废品店收录一个杂牌电动扳手,没有充电器,用24伏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后满电万用表测电池是19.8伏,请问一下这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杂牌电池是21伏?20伏?18伏???该配一个多小伏地充电器???万一电池主板坏了也好知道是多小伏地多小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废品店收录一个杂牌电动扳手,没有充电器,用24伏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后满电万用表测电池是19.8伏,请问一 ...

10节  5串2并的,这个满电应该是21伏的。配的充电器也是21伏的,但要注意接口,不同机型的接口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