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一字角钢卖的?

楼主(2021-11-13):
包下水管用,两边靠墙和垂直边用角钢,管道两边要用一字的薄片,这种叫啥,那边有的卖,各位见多识广的知道不?
就是图中涂黑的那一段
淘宝有包管神器,哪些是瓷砖直接放进去的,我不能用,我做这样子是到时候瓷砖直接贴在这个龙骨上

网友:
有的,淘宝搜索:扁铁条。

网友:
到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买窄钢板。

网友:
接地镀锌扁铁。供电变压器周边地下多的是!
常见有宽4CM的,也有宽3CM的。质量特好!热镀锌,常年埋地不生锈!

网友:
根本无需要这么笨重的东西包水管,淘宝上还有另类可以定制尺寸,用玻璃胶或美缝剂粘好就行

网友:
没有仔细看,原来你是要在上面贴瓷砖,哪还不如直接砌砖算了

网友:
扁铁,卖角铁的店里一般都会有卖

网友:
这个我们这边叫它做万能角铁直边条,上面也很多洞眼,卖角铁的都有,还帮截成你要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