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想再折腾了,烂主板一个

楼主(2021-11-13):
折腾了的主板用了不到半个月,就又挂了,只过了把隐,还好没出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462-1-1.html
故障现象:通电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停后再按开机没反应。电源测试在另一台机器上正常启动,硬盘换过,显卡,内存都换过(内存槽1有问题),都是开不了机。
踝机调试

还不如我这用了十来年的G41稳定

网友A:
刷BIOS,测供电,测PG

网友B:
基本上,换件成本在30以内的东西维修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BIOS,测供电,测PG

都不开机了如何刷??检测太复杂了,也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换件成本在30以内的东西维修都不划算

准备出了算了,留下不人修也占位置

网友:
估计是bios坏了,以前我刷技嘉主板的时候刷坏了也是这样,后面重新加载第二bios 文件后好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双bios是的话常按开机键可以载如备用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开机了如何刷??检测太复杂了,也不太会

拆ROM刷啊,字数补丁

网友:
G41真的没啥必要折腾了!!

网友C:
触发一次不能二次触发这种是有短路故障,拔掉电源一会又插上去又可以触发一次,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
这类故障大部分都是BIOS问题,,有的主板有重置BIOS跳线帽,可以恢复的,也可以刷下,本身BIOS不成熟,个别条件下才触发的问题我的华硕P8B75-V也是这样,跳线后恢复。

网友:
说实话,打人硕还是够结实的,凄惨红还是差点,遇到好几块他家的板子都是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一次不能二次触发这种是有短路故障,拔掉电源一会又插上去又可以触发一次,不信你试一试 ...

是这种现象,只是没找到短路点

网友D:
看上去是短路保护了,用表测下3.3,5,12各路供电有没有对地短路,另外直接短接开关针是不是也不行,偶尔会有机箱开关坏了也这样,实在不行就交了吧,还能卖俩钱,我手上有俩H61搞不定也打算过两天交了

网友E:
115x后这种问题非常难修
不如主板卖芯片,还能回50
然后+50换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是短路保护了,用表测下3.3,5,12各路供电有没有对地短路,另外直接短接开关针是不是也不行,偶尔会 ...

板子问题,有什么好的卖家,一同交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5x后这种问题非常难修
不如主板卖芯片,还能回50
然后+50换个板子

那儿有50收的,在淘宝上看到的最高的是45,邮费一出只有35元。
换一块B75的要150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儿有50收的,在淘宝上看到的最高的是45,邮费一出只有35元。
换一块B75的要150左右啊 ...

看来越来越不值钱了..曾经是单芯片65

1155的板子,百元有,可以换个做工好些的h61或h67,B75不是绝对

网友:
x58 x79平台现在也挺便宜

网友F:
CPU坏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坏也是这个毛病。

CPU在另外一块版上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