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悲报:银灿Innostor官方网站正式下线

楼主(2021-11-13):
刚才找IS903资料的时候翻到收藏夹,点进去显示站点不存在,Google也不再收录该网站,在Whois上查询innostor.com的时候显示最后域名持有人对该域名的修改时间为2021-03-25,域名过期时间2022-06-20,2021-08-23最后一次数据库更新显示域名指向的主机有应答但是所有DNS记录都被设置为不可访问的路径……
看来银灿这次真的走了……
各位有IS903的且玩且珍惜,以后估计没得玩了,慧荣Silicon Motion你可得撑住啊!

网友:
903垃圾掉盘王

网友:
不是说偷工减料,用了小电感导致的吗?

网友A:
反正被收购了,之后is918真是一塌糊涂

网友B:
慧荣好好的,产品都在迭代为什么要撑住?

网友:
后期已经修复

网友:
这么多年了才挂不容易,903出来后多少年了。

网友:
被收购了好,有人接盘就会有新产品。

网友C:
R.I.P Innostor,银灿工具还是很多的,虽然稳定性一般,但是可玩性强,DIY确实是衰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好好的,产品都在迭代为什么要撑住?

3280BB和3281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被收购了,之后is918真是一塌糊涂

本来打算入几个银灿的盘的,结果看了一眼就IS903能玩,其他的都被人骂了,以后只能缅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打算入几个银灿的盘的,结果看了一眼就IS903能玩,其他的都被人骂了,以后只能缅怀…… ...

这就泄气了?好戏才开始呢,现在各大厂家都已经出品了,单芯片的固态主控集成了桥,体积非常的小,G2双贴都能放得下,NVME协议的都有了,这一次算是沉浸了十年百花齐放的开始,近十年了都死气沉沉的,明年也算是一个大的爆发,慧荣,群联,联运的都已经有产品上市了,反正作为一个脱坑的人都忍不住期待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80BB和3281BB……………………

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说bb不行,我一直都觉得没区别
再说一两款U盘主控就说人家不行了,你也太小看商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说bb不行,我一直都觉得没区别
再说一两款U盘主控就说人家不行了,你也太小看商业 ...

81BB已经干过几次有影响的事了,
我记得最开始的一次,是与CG冲突,
一检测就掉固件~ 后来CG升级解决了。

坛内W同学以前有个帖,讨论过BB。

网友:
引用 网友D:
81BB已经干过几次有影响的事了,
我记得最开始的一次,是与CG冲突,
一检测就掉固件~ 后来CG升级解决了。 ...

我知道,但我确实没遇到过,ab我也掉过固件,截至目前我觉得二者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泄气了?好戏才开始呢,现在各大厂家都已经出品了,单芯片的固态主控集成了桥,体积非常的小,G2双贴 ...

IS盘我只跟了902E+SLC,后续压根就没跟进,好也罢坏也罢,
通通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

单芯片方案,群联的U17/U18都吹了几年了、SMI的也吹了
一段时间,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

网友:
3281BB三星用的很开心啊,也没见什么问题
银灿倒闭被收购主要原因是技术跟不上而且合作厂商少了
903都用了多少年了

网友:
3281bb和cg掉固件我也遇到几次,干脆不看C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泄气了?好戏才开始呢,现在各大厂家都已经出品了,单芯片的固态主控集成了桥,体积非常的小,G2双贴 ...

我从IS903入坑,从3267出坑,现在朋友要玩3280,反正我白拿所以准备再看看,如果好玩我还能再蹲一会坑= =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C:
R.I.P Innostor,银灿工具还是很多的,虽然稳定性一般,但是可玩性强,DIY确实是衰落了 ...

求分析银灿工具,ai-caching 找好久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