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捡来的小霸王SU-6001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播放器,仅仅是开关坏了

楼主(2021-11-13):
扔垃圾的时候在垃圾桶边上看见的,红色的玩意挺显眼,看着外观没烂捡回来了。
小霸王牌的,重量还行,外部接口支持sd卡,usb设备,耳机输出,已经预料到是坏的了,试了不能开机,充电红灯亮也不能开机,购物网站上搜索了同款问客服是打开开关屏幕就会亮的,首先怀疑电池坏了,这电池仓怎么也有易碎贴,不让消费者知道用的劣质电池?打开电池仓看到可以装2个18650电池,实际只有一个,杂牌的电池,测量电池电压4v多,挺足的,那只能拆机看看了。
内部做工不出所料,比较山寨,没有牛屎芯片已经很不错了,仔细看了也没见到元件烧毁或者虚焊,有一个cpu,一个ddr内存,三星的,还有个rom,存固件的,网上查了下这种机器的维修,有一例是主板供电虚焊的,还有一例是程序没了的,最坏的可能就是程序损坏了的,那真的只能当配件了,不知道去哪找程序。打开开关测主板两组dc-dc都没电压,怀疑无电源,优先查开关,开关5个脚,最两边的是外壳,中间三个才是有用的,测量通断不通,用镊子短接,屏幕亮正常开机,手头没有这样的开关,只能分解开关尝试修复,发现内部触点已经严重发黑不导电了,打磨亮触点,装回,满血复活,最简单的故障就被扔掉了实属可惜。
原样装回,测试功能正常,这玩意就是一个大号mp4,功能还挺多,喇叭挺响的音质就不用考虑了,续航换好点的电池应该能很久,这做工网上卖100多感觉还是贵了,适合老年人听歌跳舞的还是不错的。

ATJ2273主控方案

网友:
上边的两个金色的耳朵是干啥的?

网友A:
这种机器就两个容易坏,一个开关,一个晶振

网友:
屏幕小了点。内存是32M的,我拆了几个都是64M的,拿来改路由器不错。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MP4,我30收了个7寸的改成便携屏了,屏幕素质极其垃圾,勉强能用,吃灰中

网友:
论会修理的重要性

网友C:
小霸王连这玩意都开始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MP4,我30收了个7寸的改成便携屏了,屏幕素质极其垃圾,勉强能用,吃灰中 ...

我也有一个,只有有线电视输入端,怎么改成AV或高清输入呀?

网友: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哈哈哈哈

网友:
以前做游戏卡不少,有多合一小游戏。没想到现在做播放器等其它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只有有线电视输入端,怎么改成AV或高清输入呀?

简单,拆开看屏幕型号,这类东西经常是没有屏幕型号的,那就查多少pin的,一般都是50pin的,去某宝买个50多块钱的50pin通用液晶驱动板插上就能用了,如无必要,不建议搞,屏幕分辨率太低了,一般是800X480甚至320X240的,单买个好点的7寸屏也才60来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拆开看屏幕型号,这类东西经常是没有屏幕型号的,那就查多少pin的,一般都是50pin的,去某宝买个50 ...

你这是纯粹只用屏幕呀?换板子原来的功能就没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纯粹只用屏幕呀?换板子原来的功能就没有了吧?

这玩意性能太差了,解高清都不好用,骗老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霸王连这玩意都开始做了……

现在它都改做这些老年产品了。他有款 蓝牙音箱 效果也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就两个容易坏,一个开关,一个晶振

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口也是容易坏的。我换成了电饭锅的大按钮开关和3.5mm圆形充电口,老人家用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霸王连这玩意都开始做了……

多元化的策略啊
格力做手机
公牛做耳机
得力做电动工具

网友:
屏幕顶多就是DVD分辨率800乘以600了,画面渣渣的,骗老人家神器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