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xe校准方法及测试对比5位半台表

楼主(2021-11-13):
到手大半年的ut89xe加装了一个开关用于进闭壳校准功能,校准功能是基于PDF手册提到的CPU88脚短接到V-开启校准功能。数据经调校得到满意的效果,上些图片备份查看先上此表的校准方法:

本来想用34401对比,测试中才想起34401的电流档保险挂了,还是用5位半的岩崎7520对比吧

电流档,注意档位量程

A档

电压档,注意档位量程

频率档

温度档,校准的不是太好,不过精度比原厂高很多了

这是1000度未校准前的

电阻档,电阻档精度靠分压电阻精度保证,无法校准,即使要校准非常麻烦,要更换更高精度的分压电阻,看数据也不算差就没进一步折腾,注意看档位量程

交流档,因没有稳定的源就没有做acv,aca档位的调整,市电对比一下看看吧

最后上几张全方位图片

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加一个开关,这是要经常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开关,这是要经常校吗

这样搞,以后校准就不用拆机了,

网友B:
电阻档无法校准? 200K量程也不能校准吗?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细心人,把4mm测试线的电阻都标到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无法校准? 200K量程也不能校准吗?

是的,没法面板校准,max键hold键按下去都是自身的功能,常按也一样,并且Ω符号也不像别的能校准时档位符号闪动,补充一点,电导档,频率档,通断档也不能面板校准

网友(2023-10-12):
这表的温漂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