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casis ASM1153 USB3.0掉盘问题

楼主(2021-11-13):
拿起封尘了的2.5盘盒,分别上了两个SSD测试
用3.0可以认出来但是瞬间掉盘
换了一条2.0线就正常工作
3.0 不插硬盘则可正常识别
这样看似是供电老化问题吗?

网友A:
把里面的所有电容全部换掉,不过我分不清楚哪些是电阻,哪些是电容,哈哈。

我也有1个2盘位阵列盒,能识别,但是开始读写的时候就掉盘,应该也是同一个毛病,放久了电容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所有电容全部换掉,不过我分不清楚哪些是电阻,哪些是电容,哈哈。

我也有1个2盘位阵列盒,能识别 ...

贴片黄色小电容用大概不会坏吧
我看看另一面会不会有点解电容

网友B:
3.0接口供电可能不稳。插电脑后面的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接口供电可能不稳。插电脑后面的接口试试

JMS578和另一个开卡转接版倒也没有问题
还是先试试

网友C:
3.0的要求供电高,板子输出电压不达标肯定掉盘。2.0的低速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的要求供电高,板子输出电压不达标肯定掉盘。2.0的低速是没问题。

明显是供电问题,但是全板只有贴片小电容没有思路下手去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是供电问题,但是全板只有贴片小电容没有思路下手去测。

还有个可能,各个金手指接触点,用酒精啥的清洁一下,是不是潮湿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
威猛先生 洗刷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