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江波龙CHGD8U5M用sm3268m双贴开卡遇到问题

楼主(2021-11-13):
    一个240G硬盘坏掉了,2246XT主控的。翻论坛说固件找不到,可以贴3268做U盘。确实,用3268P单帖直接量产成功。但是我用3268M双贴,能识别128G,但是死活开不出来。
跳线设置是:R1,R8,R10,SB10.
CE识别:

用下面版本和设置,选低格会一直pretest,选高格会提示“Cannot find sm3259 info”。

用毛子的工具集合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能量产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

大佬们帮帮忙,小白我研究几天了。

网友A:
SB10移到SB8呢?
我最近也在折腾3268ab+镁光双贴8CE,跳线是R1,R8,R10和SB8,能量产但是不认usb3.0,也闹不清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用3267开两个64吧,3268在三星颗粒上的表现跟废物无异,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267开两个64吧,3268在三星颗粒上的表现跟废物无异,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我在3268P上开的64,写低点,30多,读有100多。3267能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10移到SB8呢?
我最近也在折腾3268ab+镁光双贴8CE,跳线是R1,R8,R10和SB8,能量产但是不认usb3.0,也闹 ...

SB8的话量产完重插不认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267开两个64吧,3268在三星颗粒上的表现跟废物无异,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你忘了台电的3268+UF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3268P上开的64,写低点,30多,读有100多。3267能高多少?

你为什么觉得会高?

楼主:
顶一顶看看有没有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267开两个64吧,3268在三星颗粒上的表现跟废物无异,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我发现3267AE 开这个颗粒成功以后断电就丢固件  3268 就正常,很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3267AE 开这个颗粒成功以后断电就丢固件  3268 就正常,很迷。

有sb8就拆掉,没sb8就补上

网友:
先用T601开一遍,然后再用PRESCAN版本开高格,记着不要选中Erase info 试试?

网友(2022-01-16):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CHGD8U5M加sm3268m 双贴 。搞得头大了,这个好像是3.3v供电, r44 移到r33.我是在原固态硬盘 2246xt+CHGD8U5M(这个开卡貌似论坛没有大佬搞定)测量的。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4-09-22):
各位搞好了吗?我现在是双贴了,只认一个,只有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