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70D万用表改大蜂鸣器声音

楼主(2021-11-13):
胜利VC70D万用表蜂鸣器声音太小,安静的环境下可以听到响声,噪音稍微大一点点的环境下就听不到了。用3V   5V   9V的有源蜂鸣器替换原来的无源蜂鸣器,效果改善不好,再加一个NPN三极管直接在电源开关后面取电效果也不好。
后来把原配的无源蜂鸣器侧装试一下声音大多了,原来的蜂鸣器是直插在电路板上的,顶部离屏幕也很近,发声腔体太小。蜂鸣器改为侧装后蜂鸣器腔体空间变大,声音也变大了。把原来的R30(62欧)(电路板上R30标注的是51欧)电阻短接,声音更大,只是蜂鸣时电流变大了,用的是充电电池就不在乎这点电流了。

网友:
短接电阻是不是蜂鸣器不耐用了就

网友:
找个废手机把外放音腔拆出来声音更大效果更好

网友A:
这表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好用不?

我觉得挺好用,反应快

网友:
接上个功放,想多大就多大!

网友B:
es的芯片,好像比0660方案的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的芯片,好像比0660方案的速度快

是的,电阻档反应快。感觉和UT61E的电阻档速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挺好用,反应快

蜂鸣器挨着芯片太近了,还是有一定干扰,建议换个方向。

网友:
我还特地把蜂鸣器拆了扔掉,嫌有声音。。。。。。。。。。。。

网友(2022-12-29):
这表测量电容速度贼快!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C:
我是vc97也是觉得声音小,蜂鸣器还可以侧装?蜂鸣器区分正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vc97也是觉得声音小,蜂鸣器还可以侧装?蜂鸣器区分正负极吗?

担心弄错正负极,拆的时候记住两只引脚,装的时候也这样装就行

网友:
过段时间有可能掉下来了。

网友:
我都是改成电动车报警器的外置喇叭

网友D(2024-12-09):
一直对这款表长草,从小黄鱼买了一台,蜂鸣器声音的确很小。将限流电阻从62改成30,声音变化不大。原机的蜂鸣器直流电阻16欧,然后换了一个从VC890D拆下来的蜂鸣器(直流电阻42欧姆)。就这样,蜂鸣器的声音就正常了,和UT61E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对这款表长草,从小黄鱼买了一台,蜂鸣器声音的确很小。将限流电阻从62改成30,声音变化不大。原机的蜂 ...

这块表二极管档表笔短接也有声音,蜂鸣器档和二极管档跑线路反应很快

网友:
换个共振腔体大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电路不需要动。空间受限制的话,可找个合适的位置,再用延长线焊接到原位置。

网友:
检测通断,我喜欢用声光一起的万用表